关于液压混合动力装置---请教

楼主(2009-04-29):
目前混合动力车的概念炒的异常火爆,好多液压厂商也开始研制液压混合动力装置应用于各种车上,想咨询一下,液压混合动力有多大的发展前景,是否值得投资进行液压混合动力的研究,请各位专家给些建议,多谢!
另外也可介绍一下国外液压混合动力的情况.

网友:
液压混合动力一般用在大型车辆上,比如大型公共汽车,有一定效益,主要是从排放的角度考虑,同时时候城市道路,即低速,频繁启动,启动力矩大等特点,小型车很少使用,国内有成功的车型,你可以查一下,研究一下,国外也有类似系统,一般的评价是效率低,

楼主:
还有,是否需要自行研制一些专用的液压元件,常规的液压元件能满足要求吗,到底有多大的发展前景呢?

网友:
很多的工程车就是用这种动力的啊,各种液压元件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
在不久的将来流体动力将应用于交通工具。目前液压混合动力汽车(主要是重型卡车和公交车)开始上市。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正在尝试这一项工作,他们相信跟电动混合动力技术相比混合动力技术更高级,能带来更多好处,尤其对于重型设备来说更是如此。同时目前的研究主要是让液压混合动力客车成为现实。”现在我们没有现成的技术可用,但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新技术使之成为可能。”Stelson称。如果你研究一下蓄电池和电池组的能量密度,比较一下电动混合动力和液压混合动力,你会发现蓄电池的能量密度不如电池组的能量密度。而如果使用了液压混合动力,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功率密度要远超过电动马达和发电机的功率密度。Stelson称一些人鼓吹Toyota Prius轿车具有再生制动功能,但是Stelson称根据循环工况不同它的效率大约只有50%,原因是马达和发电机的尺寸太小,不能吸收所有的制动能。
在试验中电动马达和发电机的效率很高,能达到90%多,但是在再生制动方案中该系统发挥不了这么大的潜能。相比之下,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的效率通常为80%到90% 。但是在改变液压泵和液压马达时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以它们的重量可以很容易安装在汽车中,他们能存储所有的制动能从而使再生制动效率更高。他还称还有另外两种方法可节省液压混合动力汽车的能耗。一种方法是在不需要的时候关掉马达,因为你的汽车存储有能量因此可以不需要马达就能驱动汽车。另外一种方法是让马达在效率最高的状态运转,要么关闭马达要么全速开动马达,在全速开动时马达效率最高。在通常电子点火系统中,能量效率最高为30%。如果在节气阀没有全开的情况下,能量效率会降至15%。当在高速路上正常行驶时,马达节气阀一般没有全开,因为马达是根据加速/牵引/爬坡等情况而不是正常行驶的情况而设计的。因此在正常行驶时能量效率大约只有15%。如果在节气阀没有全开的情况下,能量效率会降至15%。当在高速路上正常行驶时,马达节气阀一般没有全开,因为马达是根据加速/牵引/爬坡等情况而不是正常行驶的情况而设计的。因此在正常行驶时能量效率大约只有15%。液压混合动力系统还能解决成本难题。
电动混合电池组和马达让一辆汽车成本增加3,000美元到7,000美元不等,同时一个电池组的平均寿命为90,000英里。”这是一笔很大的额外费用,我们相信液压混合动力系统会更便宜、更可靠,因为功率密度越高,汽车的性能优势越明显,”Stelson称。”这些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在控制方面还存在挑战。此外有人还对噪音、可驾驶性以及让蓄电池存储更多能量等方面有所担忧。”"但是我预计在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液压混合动力卡车和公交车上市,”他称。”这项技术会得到改进和提高,并且随着技术的突破我们相信一定能把这样项技术应用到卡车上,这将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在更长一段时期内,该团队的研究目标是缩小流体动力解决方案的尺寸,开发出一种便携式、紧凑的流体动力源。这项技术能促进可移动机器人的发展,这种机器人可在没有外部动力的情况下长时间工作。它可能为流体动力手动工具提供基础性技术,并提高生物医疗设备的性能,比如假体,这些假体可在没有外部动力的情况下用流体动力驱动长时间工作。
  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化学流体激励。鱼雷采用单元推进剂发射,这种推进剂遇到催化剂时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气体。范德比特大学德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热气体叶轮液压马达,该马达在旋转动力源上使用了化学流体激励。该系统的动力和能量密度很有前景,优于电池组/马达。
  另一项研究是自由活塞引擎压缩机。目前内燃机产生气动源的途径是通过分离的引擎和压缩机,该方案较为笨重。内燃机利用燃料的能量驱动曲柄压缩气体,这种做法效率低又很占地方。自由活塞引擎压缩机方案去掉了这种机械传动,它使用膜片和控制阀装置直接点火,直接压缩空气。他们还在研究一种自由活塞泵,这种泵使用了液压动力源,这个工作更有挑战性,但是这种方案可能更紧凑、功率更大。
National Fluid Power Assn. (NFPA) 在此次行业规模的投资和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而在美国国家自然基金获得批准该项目之前,NFPA在和其它申请者竞争时扮演关键角色。”我们从NSF处获得了大量直接的反馈和进展情况,了解到我们这项研究和行业之间的关系相当独特,他们认为这一模型也可应用于其它学科的工程研究中心,”NFPA总干事Eric Lanke称。该团队还制定了一项战略,激发大学生、研究生和大学院系对流体动力的兴趣。他们和明尼苏达科学博物馆合作开发了一台液压混合动力车模型,该模型将在2008年4月的IFPE Show上展出。Project Lead the Way是位于纽约上州(Upstate New York)的一家非营利机构,该机构开展新课程向初高中学生介绍流体动力的知识。”已经和Twin Cities Public Television合作制作的电视节目通过三个主题吸引年轻人投身于流体动力的科研工作,”Lanke称。”第一个是流体动力创造了我们所享受的现代生活;第二个是流体动力在将来可能会取得科学进步以及巨大影响;第三是展示该职业的光明前景以及随着这些新技术的开发这一行业将走向复兴。”

网友:
液压应用方面越来越广了

楼主:
谢谢"黄牛",真是很全面,不知国内有没有搞的较好的?

网友:
小松最近推出了混合动力挖掘机,叫做hybirde.这将在5月25日进入中国小松山推,进行市场测试。虽然创意很好,但是价格和中国消费的实际情况似乎不合适。前景不知好否,期待中。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自己的又开发产权的挖掘机畅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