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器人与弧焊机器人的异同

楼主(2009-04-29):
请教电焊机器人于弧焊机器人的性能要求和机械结构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这是两种不同的焊接电源,焊接工艺也不尽相同;电流、电压、焊接材料板厚也是不一样的,焊池熔深也不一样,当然机器人的控制程序和第三方软件的界面也不同,在机器人上执行机构和周边设备完全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前辈 您所说的 “机器人上执行机构”指的是什么 是机器人的结构么 区别在哪里呢 望指教

网友(2009-08-30):
2楼说了好多点,只是都没说清楚,期待高人有更明确的答复

网友(2012-10-26):
LZ打了别字吧?应该是“点焊”而不是“电焊”。
点焊的焊枪较大较重,虽然现在也有了轻型的点焊枪(09年的时候还没有呢),但还是比弧焊枪笨重得多。
所以点焊机器人要比弧焊机器人大、粗壮。
弧焊机器人撞你一下,一般就是淤青,倒霉的话骨折。
点焊机器人碰你一下,幸运的话骨折,倒霉的话……
另一方面,弧焊机器人强调轨迹能力,即路径精度。而点焊机器人强调单点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