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剖口,钢性够用吗?

楼主(2009-04-29):
高手们帮看一看.

这个筒共留了3mm量.一边1.5

也就是说这个筒成品后是350直径.

前面还有一个法兰盘

网友(2009-06-01):
刚性和这个的坡口关系不大吧 这个筒体本身就是个薄壁,不知道是用到啥地方的啊 ,要不整个衬圈在里面啊。

网友(2009-09-05):
你的零件的结构形式决定了结构刚性和你的这条焊缝关系不大,坡口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