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镀锌和喷塑的问题

楼主(2009-04-29):
请教高手:1)镀锌和喷塑哪个成本更低
              2) 同一个零件上面部分进行镀锌,另一部分进行喷塑,这样容易处理吗,处理方式是不是先将镀锌的部分保护起来,先喷塑,喷完塑之后在进行镀锌

网友:
个人意见:镀锌会比喷塑稍贵一点。另外,一般一个零件很少有同时进行这两种表面处理的,如一定要这样处理,要先镀锌然后喷塑。

网友:
很少一个零件同时有这两种表面处理方式的

网友:
喷塑贵一点

你说的问题一般是先镀锌,然后保护需要的部分,再喷塑

网友:
1)镀锌的成本了解,但喷塑没用过,所以不知哪个成本更低;
              2) 同一个零件上面部分进行镀锌,另一部分进行喷塑,很少这样,如果确实需要,建议先将喷塑的部分保护起来,先镀锌,镀完锌之后再进行喷塑.供参考.

网友(2010-07-28):
镀锌的主要作用是防腐吧

网友:
喷粉的话需要看你具体使用的是什么粉末,通常喷粉大概会在20CNY/M2左右
同一种零件基本不会使用到两种表面处理工艺,如果你对于零件的盐雾要求比较高,可以选择喷粉,喷2层甚至3层粉

网友:
1.喷塑的价格贵,而且厚度不好控制
2.的确是很少将两种表面处理用在一个零件上,如确实需要,建议先镀锌再喷塑,喷塑时记得将镀锌部位包起来

网友(2010-11-06):
喷塑会不会影响板件的导电性呢?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谁说 喷粉的贵了。。。我就拿过N个东西去喷过粉,   贼便宜。。。个人还是觉得镀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