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功率的计算

楼主(2009-04-29):
机械传动中,往往要对系统的传动功率进行计算,以便选择合适的电机。大家对于传动系统的功率计算,有没有系统的计算方法没有?

网友:
没有线管的的经验公式。

网友:
重量W..kg     速度V...m/min    轉速N...rpm    轉矩 T....kg*m(9.8NM)  消耗功率KW....kw
磨擦系數u   效率
kw= T*N/974
kw= w*v*u/6120
以上為基本 拆解後交互運用會得到所需...很容易的
再有不清楚可上此站登錄會員 www.gumptious.org 在支援項目中會有幫助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笼统的答案机械设计教材和手册上都有。

楼主碰到了什么具体困难?

网友(2009-10-12):
就是按照手册从执行端一路算到动力端啊

网友(2009-12-22):
知道转速与转矩就可计算功率,T=9.549*PN/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