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曲轴加工---请教

楼主(2009-04-29):
我是做汽车曲轴的新手。做灰铸铁的工件(N10)用立式加工中心加工一个销孔,要求直径12,上偏差负五丝,下偏差负7丝,当我用直径12的绞刀绞用直径11.7一般钻头钻的孔时 ,销孔达不到要求 。主轴转速最初260 经给50, 在场的工程师说修改主轴转速,但改了之后不是销孔大了就是小了。 同一个转速有可能大有可能小的 ,不是很稳定!

请问怎么才能让它在一个转速下 绞出的孔是个稳定的 ,所用的绞刀为合金绞刀。

网友:
是不是应该加大点转速?不稳定我想可能跟刀具有关系,刀杆长点和软点,另外,机床的重复定位要好,要不跟底孔对不正,也存在问题

网友:
2楼正解,另外我觉得底孔是不是小了一点,在11.8合适

网友:
12直径的铰刀,余量留20丝可以了,而且底孔一定要正,看看机床刚性,精度,刀柄的精度,夹持配件的精度。多方面考虑

网友:
两丝公差至少要铰2-3刀,分粗铰-半精铰-精铰

网友:
用浮动铰刀试试

网友(2009-06-02):
先钻11的孔,在扩11.9的孔,再用12的绞刀绞孔,不但光洁度好,公差不会超2丝

网友(2009-07-25):
感觉余量大了点,单边留0.08看看

网友:
测量一下你的刀具装夹后的跳动,如果较大是无法保证铰孔尺寸的。
可分粗精铰加工

网友:
查工艺人员设计手册,有具体的加工步骤和切削参数,260转速太快了,导致工件和刀具发热,了不得2,30转,而且铰刀必须用浮动夹套,加冷却液(柴油),钻扩铰三步
其实你的工件精度要求很低的。

网友:
铰孔后孔径不稳定, .建议你钻孔前, 先用中心钻打个点, 这样钻孔时,钻心定位好,铰孔就容易保证孔径了.不知你是不是这样钻后直接铰的? 11.7的钻头钻的孔也可以, 只是铰的时候进刀要慢一些为好, 因是灰铸铁的工件通孔,又有切屑液, 你可以先用80转试试,进给就按50.铰后根据加工出来的情况, 再改为进给为100, 这是要根据经验才能给出最佳效果的.

网友(2010-04-30):
受教育了。呵呵,谢谢了啊

网友(2016-04-09):
首先确认机床主轴跳动,刀具装夹跳动,其次考虑刀具运转加工精度,刀具刚性即孔深、浅,深孔对应刀具较长,2丝难保证,需分粗精铰,精铰选用浮动较合适。
(2丝尺寸如果主轴及刀具本身跳动无问题对方话,铰刀一次加工是可以保证的,单边加工余量10~20丝。关键要结合孔径大小与孔深)

网友(2019-08-30):
刀具径向跳动大,如果线速度过高,机床跳动也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