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轴上的键不知道怎么画了---请教

楼主(2009-04-29):
我是CAXA新手,正在学习轴孔的画法,轴知道怎么画,可在轴上的键不知道怎么画了,求助哪位高手能教教我

网友:
你可以参照机械制图啊

楼主:
机械制图知道,用CAXA怎么画,你没说啊

网友:
绘图---库操作----提取图符---见附件!!!

网友:
楼主,CAXA库里有很多实用的东西!可以不用自己去绘制,直接引用!方便自己快捷绘图!很多东西只要用多了,就自然知道了!呵呵!国人自己做的东西挺符合国人的习惯!不过离CAD还是有点距离的!但在一般的设计是满足的!!也是实用的!因为我现在就用这个!

楼主:
我还谈不上什么设计,只是想学CAXA。

网友(2011-12-22):
键是标准件,在图库里找。

网友:
键是标准件图库里有直接点击所需要放置在轴上就可以

网友:
要多用三维球,常用,要熟练的用它。它可以移动图素、草绘平面等要素

网友:
实体里面都有的啊,只要提取就行了

网友(2012-03-31):
楼主图库里面有,不过提取出来都是粗实线的,很困扰怎么不要粗实线

网友(点评):
右键单击-块打散再删掉你不要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