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轴承的润滑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29):
UC系列轴承为外球面轴承,安装在轴承座上,轴承外圈上有2个小油孔.
虽然轴承座上有油咀,但加油时,油脂一般会从轴承外圈与轴承座之间溢出,加油效果差.
大家有无遇到此种情况, 如何改善?

多谢.

楼主:
能否指点一下?
多谢.

自已顶一顶.

网友:
可以家EP0油脂试一试

网友(2009-07-28):
一边加油,一边转动轴承便于油脂进入滚珠间隙,即可

楼主:
谢谢.
我现在换了一种油脂, 价格也贵了很多.

网友:
一边加油,一边转动轴承便于油脂进入滚珠间隙,即可.
另控制加油量,选则滴点高的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