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字齿轮修配---请教

楼主(2009-04-29):
齿轮修配的问题
  前几天拿来一个人字齿轮,直径1217mm,m=9,z=118,右旋齿面拉伤较为严重,左旋完好。按用户的意思,在滚齿机上找正零件,把右旋滚小了(齿厚比左旋小0.9mm),然后重新配作一件轴齿轮。
  不知道像这样左右旋不一样大,能行吗?

网友:
楼主你轴齿也是人字齿,轴齿是左旋滚小(齿厚相应的增大0.9mm),右旋照原样做,保证齿轮中心距.
这样做是可行的,但是人字齿的强度屑弱.

网友:
这样做不太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楼主:
楼主你轴齿也是人字齿,轴齿是左旋滚小(齿厚相应的增大0.9mm),右旋照原样做,保证齿轮中心距.
这样做是可行的,但是人字齿的强度屑弱.
引用 网友A:

用户想节约每一分钱,他们认为大齿轮右旋是好的,也滚一刀再配作轴齿轮是浪费工时

网友:
可以配做齿轮轴,只是稍微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