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孔 , 断料---请教

楼主(2009-04-30):
1、直径30~50mm的45#圆钢如何快速截断成300~500mm长段(断面有2mm的加工余量),以前听说过可扭断的机器,批量加工效率很高,但未见过;

2、C型孔加工,如图:
    粗车时留1~1.5mm精车余量,孔在精车前钻攻,批量生产,此孔如何加工更能提高效率和保证质量?

网友:
最快速将钢材弄断的是剪断,你去找跟最原始没加工过的冷拉钢,热扎钢的断口看看就知道了,不过我估计这样的断口不是你要的。

 50MM以下见过最快的切断方式就是锯片铣刀铣,就像高速铝合金切割机一样用锯片铣刀切断,切口之完美、加工速度之快是最高效率加工工艺之一。不过这机器很贵的,估计也不是你想要的。

 还是老老实实锯床加工……假设我订购一千支300~800毫米长度的钢材,今天下定单后天就会有按照我要求长度的钢材到手了,把锯床的任务交给材料供应商,一个50mm切断口包料损才收你八毛左右,切完之后连料头和材料一起送来再按实际重量计算,这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1# Hyy-ha

网友:
追风传说 ,请教你一件事,明天5 1我到广州看望个朋友,顺便想去看看一些车床用的机加工刀具,请问到那里找这样的店铺,因为我时间比较紧,请给详细的地址,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回楼主的,1  C型中心孔是带护锥的中心孔,是两段锥的,从你给图看又不是两段锥呀?
             2   我明白你的想法,在车床上打这两个中心,光装夹就占了大部份的时间,加上这么大这么重的料,麻烦死了,别想用手钻台钻之类的方法, 质量难保证,有没25以上这么大的C型中心钻都是个未知数,我猜你用的是50大的料下的吧,下好有7 8根料后一排装在镗床上加工两中心孔吧,一次装夹中心孔和工件总长都能一次搞定了,两中心孔的同心度比车床上的好,车床上加工这两中心孔比较伤卡爪.

网友:
你不是在东莞的吗,东莞的要到广州来看数控刀具?

   广州你要看现货最多,品种最全的去大德路,穗天名优商行,电话020-81849374,那里的刀具是比较齐全的,你打电话去找啊良,不过明天貌似那里也休息的,你打电话问一下。

3# lyx1012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二位大侠!

追风说的剪断我没见过,大锯片切断在钢厂见过,一人多高的锯片,机器成本很高!
我目前都是用带锯机下料(连云港Amada,效率60cm2/min),希望有所突破(我们大的料直径140mm)

“C型中心孔是带护锥的中心孔,是两段锥的,从你给图看又不是两段锥呀?” 是因为我们的部分客户就是需要这些不带护锥的C型孔
您说的下料后即在类似镗床上将这些孔搞定,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一次装夹平两端面,钻两B2~B5中心孔,粗车,精车,磨削,铣键槽....)

粗车后打孔是为了提高毛坯料的通用性(客户C孔规格太多,包括两头有或无,大小,有无护锥等形态)
如果粗车前将此孔做好,则先钻孔、攻丝、划平(沉孔)、钻60°锥面(C型钻),粗车,精车....但客户变化后前期备料不通用,或者要大量备料,增加场地和成本

为了精益生产,必须不断改进,恳请各位指点,先谢过了!

楼主:
稍稍顶一下哦

楼主:
请各位多指导一下啦

网友:
下料只能用锯床了,不管是带锯还是圆盘锯,还有砂轮锯,要想提高效率只有多买锯床。
关于c型中心孔,你可以定做一把复合钻头,打孔。胡平,倒角一次完成。

楼主:
谢谢“星光”大侠!!

订做专用工具应该是高效的,目前规格较多,另外攻丝时候如何不划伤60°锥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