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启动很慢---请教

楼主(2009-04-30):
公司电脑是新配的,一直用的好好的,重新录制了“快捷键”后, proe启动慢的很
要等一分钟 ,CPU一直飚到50%左右(2G的内存)----“xtop.exe”
求救!!!

网友:
把许可证文件重装一下试试?要不然电脑浪费了。

网友:
楼主录制的快捷键是不是太多了,还是没放对地方
另外就是别联网,一分钟,太受不了了
再查查毒试试

楼主:
问题出在“快捷键”录制上
将 cofing 文件 从“text”文件夹中移走,PROE启动很快,查看config大小为1.5M ,吓了俺一跳!!!
打开config,前面部分无异样,就是录制“快捷键”部分,有很多相同的部分,不知道有何软件有“删除相同行”这一命令,哪位大侠知道的请转告,谢谢啊。

网友:
你的config确实太大了,呵呵,其实也不知道那所谓“相同行”能不能删,你先手动删一个试试那快捷键还管用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 快捷键 每保存一次 就会留有痕迹,网上搜索大都也是遇到这种情况
只是下载了好几个软件 都用不来

楼主(2009-06-06):
哈哈,搞定了
俺的config真的不是一般的大,今天打开一看晕 “很久很久”以前设置的快捷键都有在(残存的东西啊)
突然想起来 在 快捷键 录制截面 点击全部 可以另存到一个新的 记事本文件中,这样我就可以吧“text”下吗
config文件里面的快捷键全部删除,将另保存的内容全部复制过来。
退出PROE,在重新启动PROE ,十几秒的功夫

现在的config文件大小为18kb

网友:
又学了一招,呵呵,恭喜楼主!

网友(2009-07-18):
哈哈,搞定了
俺的config真的不是一般的大,今天打开一看晕 “很久很久”以前设置的快捷键都有在(残存的东西啊)
突然想起来 在 快捷键 录制截面 点击全部 可以另存到一个新的 记事本文件中,这样我就可以吧“tex ...
引用 网友B:

这是关键,好内容!学习了

网友:
哈哈,搞定了
俺的config真的不是一般的大,今天打开一看晕 “很久很久”以前设置的快捷键都有在(残存的东西啊)
突然想起来 在 快捷键 录制截面 点击全部 可以另存到一个新的 记事本文件中,这样我就可以吧“tex ...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学了一招。

网友(2010-11-09):
回复 网友B:

我刚刚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一下改怎么设置啊,我是proE 初学者,望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仔细读贴

网友(2011-05-09):
我也是这个原因  设置了下  快了很多

网友:
先这个学习贴备用下来,以后再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