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中齿轮怎么表达更好?

楼主(2009-04-30):
在国标中,齿轮的画法都是用简化的画法表达,齿顶圆用粗实线,分度圆用点划线,齿根圆用细实线或省略,而不用具体把每个轮齿画出来。在proe工程图可不可以也这样表达呢?就像螺纹一样用螺纹修饰一下就行?

网友:
当然可以,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东西了。

楼主:
当然可以,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东西了。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呢?可不可以做来看看呢?

网友(2010-05-22):
如果有哪位神人知道的话,不妨把啮合的齿轮副的画法也分享一下

网友(2010-06-22):
同问。等待高人指点~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国标图再配一个齿轮的立体图更好,我一直寻求在proe工程图中能画出国标的齿轮,总失败

网友:
这样的标准东西,再画个立体图真是浪费时间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