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工件有什么好的印刷方法---请教

楼主(2009-04-30):
见下图...这是板金行业机柜产品常用的一类零件(工件长2.1M,用1.5mm铁板折弯,表面喷塑).上面印有U距标识(即白色宽高4mmX6mm数字).原一直才用丝网印,但其用量很大,丝网印效率太低,特向大家请教还有什么方便快捷的印刷方法或专用的印刷机.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
1、激光烧印----用于在各种坚硬的物品上进行烧蚀标识。如键盘、钢板、集成电路、橡胶上面烧蚀标识。
2、喷墨打印----用于易拉罐上的日期印刷。
.
syw  090501---01.23

楼主:
syw开门造车 前辈您好

激光烧印我没有接触过,不知是否可以印白色的字.我见过激光刻字,是在金属表面刻字.

开始我也想使用喷墨打印,即买台喷墨打标机配套一个伺服送料器.但感觉其只能逐个喷字,效率还是有些低.

网友:
我在飞 友好!
.
我所说的“激光烧印”也就是你所说的“激光刻字”。那个东西是很快的。只是烧蚀出的是凹坑。
是否可以采用木工”打腻子“的工艺,在所烧蚀的凹坑处,用白色的胶泥抹平,效率可能会高于丝网印刷。
.
syw  090502---02.30

楼主:
转了一圈,还是决定直接购买一台开门造车前辈说的喷墨打标机.配套一个送料器完成逐根喷字.

网友:
不错  还是打印和划算  现在打印机不会慢  不是家用的级别

网友:
“但其用量很大”---多大的量。做个专机是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做一台专用网印机,用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2010-08-28):
还没有接触,顶一下吧

网友:
用UV打印机吧。。紫外线干燥,牢固,不容易掉色。。
用UV平台机的话速度也很快,按打印的面积来算的。。你这情况适用于阵列方式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