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四工位数控刀架上面多装一把刀。【请教】

楼主(2009-04-30):
在加工过程中感觉4把刀不够用,想在四工位数控刀架上面多装一把刀,不知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经验?

网友:
使用排刀可以吗?

楼主:
想在这个区域安装一把刀,类似于排刀吧,不知这个地方是否够力。

当然我也不需要很大的车削力,可以用这把刀做一些最轻的活,例如干一些车退刀槽之类的轻活。

网友:
做刀夹吧!!你加工什么零件呢?改变下工艺,减少一把刀吧!!

网友:
可以,我们就试过,相同刀号调用不同刀补.

楼主:
已经够省的了,本来是要7把刀就比较充裕了,现在4把也能应付,但是多一把就更好了。

网友:
既然要这样的话就换排刀了,只要加工不干涉,你可以装好多的。而且刀具都是X方向移动,加工过程中换刀也很方便快速的。

网友:
这些四工位车床改不了排刀的,道轨上没有安装刀具的地方。唯一能改的就是在排刀车床上加装个四工位刀架。
7# sjkabc

网友(点评):
谁对你你这机床改不了排刀的?难道改排刀就是把刀座拿来放机床上一放就能用,就叫“改”? 四工位刀架改排刀比排刀改电动刀架还简单

网友:
晕,7把刀。为什么不选用8工位刀架呢

网友:
少动这样的注意为好!!你这样的做法是损害刀假机构来达到你需要的目的,完全有点得不尝试得想法!而且还没考虑到安全问题。别以为加装的刀用来干一些轻巧的活,但是你考虑过刀假在转动时所产生的离心力吗???刀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震动吗???
算我话多!!不好意思!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游客

网友(2012-06-07):
是只能参考,我就装过五把刀,什么问题都没有。主要还是看工艺需求

网友A(2009-05-01):
楼主的这台床子使用效果怎么样,我们这也有一台,
最高最低使用转速能达到多少啊?
我们的车端面效果有些不好,不知您那怎么样

楼主:
晕,7把刀。为什么不选用8工位刀架呢
引用 网友B:

唉,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楼主:
少动这样的注意为好!!你这样的做法是损害刀假机构来达到你需要的目的,完全有点得不尝试得想法!而且还没考虑到安全问题。别以为加装的刀用来干一些轻巧的活,但是你考虑过刀假在转动时所产生的离心力吗???刀在 ...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我之前在一个论坛看见有人改过,不过现在找不到。

其实我觉得适当DIY一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一个爱好者自己DIY的车床动力刀头。

网友:
社区里面牛人真多

楼主:
楼主的这台床子使用效果怎么样,我们这也有一台,
最高最低使用转速能达到多少啊?
我们的车端面效果有些不好,不知您那怎么样
引用 网友A:

硬件方面到还算正常,但是软件就时不时出错。可能是经济型数控机床的通病吧。

楼主:
社区里面牛人真多
引用 网友D:

这个动力刀头可不是这个社区的朋友做的,是一个模型爱好者自己DIY的。

网友:
楼主现在用的应该是沈阳的CAK3665nj的床子吧,这个床子的四方刀架边沿没有装到和拖板外沿平齐,所以拖板里面空间比较少,加装一把排刀会比较困难。
可以考虑在拖板上用螺钉固定一块长一点的T型槽板,然后在板上加一个刀座,还可以调整刀的位置。不过这个刀就只能做些轻巧的活了。
我看过有的客户在一把刀的侧向加焊了一个刀头,相当于一个刀位上有两把刀,用不同的刀补来区分。不过我觉得用于一般加工可能行,如果精度有一定要求的可能就不能胜任了,而且对刀架的寿命会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资金充裕的最好是买个斜导轨带8工位刀架的,现在我们有做特价,性价比也不错哦。有兴趣可以联系:13926435645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网友:
可以啊!四工位装6把车刀我都试过

网友(点评):
哥们上个图看看

楼主:
可以啊!四工位装6把车刀我都试过
引用 网友E:

怎么装的?
拍张照片上来看看可以吗?

网友:
从照片上看,你的溜板太短,再加刀座空间太紧张。建议做刀夹,在一个刀位上装两把刀,调用不同的刀补号。

网友(2009-10-13):
请前辈拍照片上来,在下想学习.谢谢...

网友:
溜板可以安装刀夹,注意运动不要干涉,编程要注意点,用不同刀补号调用,注意退刀方向

网友:
我是机床厂的,换一个六工位刀架不就得了,什么都不用考虑,价格也不是很高,而且要是不能用了,还可以把老刀架再搬上来用
我这里到处有六工位刀架,要的话可以联系,很便宜的。电话15530732169

网友(2012-05-29):
可以,我现在就这样用呢

网友:
可以的,我们这里为了赶产量,本来是四工位刀架,用两个刀位,每个刀位装两把刀,用不同的刀补,只要做了装刀的刀把就好了.

网友:
楼主如果想在X轴托版上加装刀座,要注意刀座与刀架的距离,避免刀架转位的时候碍事(内孔刀)。

网友:
我们都有用过

网友(2012-10-07):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
机械这东西 ,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安全什么办法都可以有。

网友:
只要加工不干涉,你可以装好多的

网友:
完全可以啊   这个是我厂里的车床给我加了个装钻头或者中心钻的刀座    打打中心孔钻钻孔灰常不错   或者装镗杆镗孔也行的   如果要装车刀杆需要再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这个区域安装一把刀,类似于排刀吧,不知这个地方是否够力。

当然我也不需要很大的车削力,可以用这 ...

{:soso__14347937040236606360_1:}以前的那厂里就在那个位置自己做了 个 刀座(样子就是个“工”字形的),可以装2把刀(一把中心钻,一把钻头){: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2013-12-13):
只要那个地方能放得下就没问题。

网友:
如果加工的零件固定并且量大,建议用组合刀具、成型刀具,可以扩大加工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台床子使用效果怎么样,我们这也有一台,
最高最低使用转速能达到多少啊?
我们的车端面效果有些 ...

如果是端面不好,请检查小拖板塞铁是不是松了,另外主轴轴承松了也会这样。

网友:
问个外行问题,这机器用的导轨是交叉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