铍铜的软态和硬态是不是指的硬度?

楼主(2009-04-30):
铍铜的软态和硬态是不是指的硬度

如果指的是硬度,软态硬度是多少?硬态又能达到多少?

网友:
不是指硬度,指的就是材料的状态,因为不同状态的材料性能也不同。
软态的硬度一般在900HV左右 硬态的 大概2200~2500HV左右

网友(2009-09-02):
有这么高的硬度吗

网友:
二楼的硬度夸张了吧,难道会比硬质合金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