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像打稻机的滚筒,不知道用CAD该怎么表达?

楼主(2009-04-30):
现在很急,我需要做的东西有点像打稻机的滚筒,不知道用CAD该怎么表达出来,哪位大侠能够画个图出来给我,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你用CAD三维绘图,或者可以用Pro/e  Solidworks

网友:
机械制图如何表达,autocad就如何表达。

网友:
可以先示意,再用放大方法画出.

网友:
楼主想想那个滚筒的切面就应该知道如何表达了

网友:
图中不就是乡下打谷机的滚桶吗?

网友:
应该是机械制图差不多吧?以左视图 俯视图 主视图 表达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楼上的,对的!任何物体都可以用CAD2维图面来展示,能不能展示明白,就要看制图者的功底了。其实很简单啊。这个东西。

楼主:
谢谢大家了,看来我的表达能力太差了,画出来老师说不行。继续努力。

网友:
你这个肯定要用好几个视图,还有截面图表示,最好再画个三维人别人好理解

网友:
要想表达直观还是用三维吧!效果会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