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折弯机几个要考虑的问题

楼主(2009-04-30):
选择折弯机几个要考虑的问题

数控折弯机和其它的数控设备在其加工的领域和工艺上的性质有所不同,因些作为生产的厂家在购买折弯机时用作一个全面的考虑。 最好先从机器的最终用途、已知机器可能发生的挠变量、零件的弯曲半径等方面仔细考虑买什么。于是作为决策者的您有责任详细去了解设备的性能、加工范围、加工功能、加工精度等等。这个责任非同小可,一旦选择不当,您的生产成本就会攀升,折弯机也不能预期收回成本。因此,有几个因素须在决策时加以掂量。

工件

第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事项是您要生产的零件,要点是购买一台能够完成加工任务而工作台最短、吨数最小的机器。 仔细考虑材料牌号以及最大加工厚度和长度。如果大部分生产的产品厚度为3mm内、最大长度2500mm的低碳钢,那么自由弯曲力不必大于80吨。不过,若是从事大量的有底凹模成形,也许应该考虑一台150吨位左右的机床。

如果在生产中要折弯的材料最厚的有6mm,长度2500mm内低碳钢自由折弯时,这时就要考虑到需要100吨以上的折弯机。如果折弯一些用底凹模折弯成形(校正弯曲),那么就要更大吨位的折弯机了。若折弯的大部分工件是1250mm或更短一些,那么考虑折弯机吨位数就差不多减半,从而大大降低购置成本。因此加工零件产品的长度,对确定新机型的规格型号是相当重要的。

挠变

折弯机在折弯加工中特别是折弯长尺寸的工件时,肯定会发生挠变工件越长挠变情度就越大。在相同的载荷下,2500mm机型工作台和滑块出现的挠变是1250mm机型的4倍。这就是说较短的机器需要较少的垫片调整,就能生产出合格的零件,减少垫片调整又缩短了准备时间。但是现在的数控液压折弯机在生产设计上都增加了液压挠度补偿功能,减少了生产操作者对设备的调整,同时提高了折弯的精度和生产效率。液压挠度补偿功能是由数控系统控制,液压油通过磁伺阀进入补偿油缸,进行把工作台向上顶。同时挠度补偿力随着折弯力的增大而增加,起到挠度补偿作用。
加工材料的材质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与低碳钢相比,不锈钢需要的载荷通常增加50%左右,而大多数材质为软铝侧减少50%左右。相关标准的折弯压力参数,可以从折弯机厂商那里得到相关数据,该表显示在不同厚度、不同材料下每1000mm长度所需要折弯力。

楼主:
零件的弯曲半径
     折弯产品过程中,工件的折弯角半径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采用自由弯曲时,弯曲半径为V槽开口尺寸的0.156倍。 在自由弯曲过程中,V槽开口尺寸应是金属材料厚度的8倍。例如,使用12mm的V槽开口尺寸折弯1.5mm低碳钢时,零件的弯曲半径约R=1.9mm。若弯曲半径接近于材料厚度或是小于板材的厚度时,须进行用底凹模成形。不过,用底凹模成形所需的压力比自由弯曲大4倍左右。进行自由弯曲折弯时,注意上模与下模在冲程底端的空隙,以及足以补偿回弹而使材料保持90°左右的过度弯曲。通常,自由弯曲模在新折弯机上产生的回弹角≤2°,弯曲半径等于下模开口距的0.156 倍。 因此一般自由上下模具折弯加工,模具角度一般为86 ~ 90°。在行程的底端,上下模之间应有一个略大于材料厚度的间隙。成形角度得以改善,因为用底凹模弯曲的吨数较大(约为自由弯曲的4倍),减小了弯曲半径范围内通常引起回弹的应力。
      压印弯曲与用底凹模弯曲相同,只不过把上模的前端加工成了需要的弯曲半径,而且冲程底端的上下模间隙小于材料厚度。由于施加足够的压力(大约是自由弯曲的10倍)迫使上模前端接触材料,基本上避免了回弹。 为了选择最低的吨数规格,最好为大于材料厚度的弯曲半径作打算,并尽可能地采用自由弯曲法。弯曲半径较大时,常常不影响成件的质量及其今后的使用。

钣金折弯圆角系数
r/t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k        0.21        0.22        0.23        0.24        0.25        0.26        0.28        0.3
r/t        1        1.2        1.3        1.5        2        2.5        3
k        0.32        0.33        0.34        0.36        0.38        0.39        0.4
r/t        4        5        6        7        ≥8
k        0.42        0.44        0.46        0.48        0.5
说明:
r —内圆角半径
t —板材料厚

     精度
      弯曲精度要求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因素,正是这个因素,决定了您需要考虑一台数控折弯机还是一台普通NC折弯机。如果弯曲精度要求±0.5°内而且不能变,您必须着眼于数控折弯机。 数控折弯机滑块重复精度是一般都能保证在±0.01mm,成形精确的角度须采用这样的精度和良好的模具。NC折弯机滑块重复精度为±0.5mm,而且在采用合适的模具的条件下一般会产生±2~3°的偏差。此外,数控折弯机都配有快速装模数控系统和装模夹具,当您需要弯制许多小批量零件时,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考虑理由。
      模具
       折弯模具也是直接影响到折弯的精度,因此要对模具进行检查模具的磨损情度,方法是测量上模前端至台肩的长度和下模台肩之间的长度。 对于常规模具,每10mm偏差应在±0.01mm左右,而且总长度偏差不大于±0.15mm。至于精磨模具,每100mm精度应该是±0.005mm,总精度不得大于±0.05mm。最好把精磨模具用于数控折弯机,常规模具用于NC折弯机。
     总结:作为设备的使用者或是厂家在购买折弯机时,最主要的是要采购一台又经济又实用的折弯机,当然这是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同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上面的几点只是简要地概术一些片面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资料

楼主:
怎么没有几位大虾来顶一下,请大家给个面!
       请版主加精华帖了。

网友:
哈哈!兄弟我给你顶!顶顶

网友:
挺你了,最近公司扩充,买了两台苏州的艾克的,然后买了一台日本村田CNC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可否加个QQ378589945?苏州爱克的折弯机怎么样啊?

网友:
好文章呀,我最近在学习钣金

网友(2009-11-02):
谢谢楼主,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
恩,好文章,好资料

网友:
正要选型呢!

网友(2010-02-03):
谢谢楼主,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2011-11-02):
正需要这个,谢谢,学习了

网友:
资料挺详细的,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