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机械中烤面点机的加热处用什么铝材好?

楼主(2009-04-30):
食品机械中烤面点机的加热处用什么铝材好?最高温度350度左右。
谢谢!

网友:
铝合金吧,具体什么材料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为什么要用铝型材,用不锈钢不好吗?

网友:
用不锈钢应该比铝好吧

网友:
不光考虑耐热,还得考虑成本。

网友:
用不锈钢把,北京首钢吉泰安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电热丝很不错噢,

网友:
好象铝离子对身体不是很好

网友:
铝被人体过多摄入后,会引起老年性痴呆。所以还是不用铝的好。一般食品商用不锈钢的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那个食品机的铝块不与食品直接接触,上面还有一块传送带,铝块只起加热作用。食品放在传送带上,从加热铝块的这一头传送到那一头。这个不用不锈钢除了成本的考虑我想还一个重量的考虑吧。这个机器不大,两个人就能抬起来,如果使用不锈钢会不会显得很笨重?如果有这方面的高手还请赐教!

网友:
不锈钢肯定要比铝沉一些,但是如果事加热装置,铝件得温度可以承受吗?

网友:
常用铝型材材质有6061 ,6063,6063A等几种,硬度6061>6063a>6063。还有50系和 70系。你所说的将是耐热抗变型铝合金。不同于以上,耐热铝合金可以作用在150~300℃工作的零件上。

网友:
楼主说要到350度,恐怕够呛吧。

网友:
和电饭锅里的那个底座作用有点像,热传导的作用,用什么材料不知道,估计要硅铝合金的材料,我们设备上用到镀铝板,耐高温的,我们用到400多度,

网友:
如果有跟食品接触的,请不要使用铝材啦。

网友:
感觉应该用不锈钢,铝对人体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我那原有一个样品机,韩国造。铝块不与食品直接接触,只起加热作用。我看那铝块像铸铝,加热棒像铸造在铝块里。我在机械手册里就没找到耐热能超过300度的铝。因为还没有下单制作所以还没到市面寻查。

楼主:
该食品机正常工作温度在300度左右,我想加热的铝块最少也得在耐热350度以上才行吧?

网友:
ALIMEX  ACP 5080(德国)
ALCOL    MIC-6(美国)
这两个材料都能在450度完好如初,成分接近5083,价格高,超过100/kg。

楼主:
谢谢钨锰合金,有空我去找找这两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