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根细的塑料材质的管子安装进另外的一根较粗的塑料的管子里?

楼主(2009-04-30):
    如何将一根细的塑料材质的管子安装进另外的一根较粗的塑料的管子里?是在粗管子上打上眼,把细管子直接插进去吗?那样不结实吧,如何使两者过盈配合?并且还能达到防水的目的呢?谢谢各位看帖~~~

网友:
把粗管子在开水里煮一下,就可以过盈配合了

网友:
用一个钢制或者其他材质的做个过渡接头怎么样?

网友:
用连接管,然后用螺栓固定。

网友:
楼主说的比较像以前家里弄地下水管的方式,如果不是从中间接入的话,可以用有方式很多,楼上几位的方法都可以一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我会试试的~~

网友:
见过钢管内部衬塑的设备吗?把小管插进大管内,小管一端接压缩空气,另一端封口。接通压缩空气后,小管会被压力贴合在大管内壁,然后加热大管外部,就可以完全密封了。
如果材质相同,直接加热就可以,如果不同,可能要夹胶;
加热要均匀,钢管衬塑用的是中频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