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机床能加工椭圆工件吗?

楼主(2009-04-30):
各位专家您们好:如附件所示图,用数控车能否加工,如果能,那加工的原理是什么?工件在本体上旋转,而刀具不旋转。机床主轴的旋转速度很快,刀塔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椭圆加工的?谢谢!

网友:
你听过别人能做吗?做数控多年,这个东西确实不会做,哪天学会了,请不吝赐教

网友:
我知道用宏程序就行,但是我不会用,呵呵,请教高人

楼主:
我也听说能做,但为不明白怎么做的,因为工件是随机床主轴高速旋转的,刀具固定,那加工出来的一定是圆形,而非椭圆。所以不明白,还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用四爪卡盘,偏心车削,多次装卡,我想

网友:
用偏心车?调死你。车出来恐怕外轮廓也不光滑了,与其这样,还不如铣削。
一般普通数控加工不出来,当然也不排除有高人知道有特殊的数控车能加工。没见过我

网友:
车削中心用动力刀具可以铣出来

楼主:
那也就是不能用数控车床了?我在网上查的数控车能车椭圆,但原理不知道是什么?如果真不能用数控车而必须用铣床的话,那就很不划算的。

网友:
数控车车削加工的是轴向的椭圆,径向的不用偏心不好加工,传说用时间变量可以加工出不规则面,不过不是所有的系统都可以

楼主:
数控车车削加工的是轴向的椭圆,径向的不用偏心不好加工,传说用时间变量可以加工出不规则面,不过不是所有的系统都可以
引用 网友A:
轴向椭圆能加工,这个我很早就知道,但是径向椭圆不能用数控车加工吗?大家有谁知道活塞的裙部的椭圆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是铣出来的还是数控车加工出来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工件在一般经济型数控车上很难完成,最好用数铣或加工中心,如果非得用数车就得上数车中心才能完成!当然可能还得用上宏程序!另外如果量不大,最好还是用线切割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没见过~
          工件在旋转,在怎么车也应该是个圆啊

网友:
各位的意思 我也明白了,我好做了多年的数控车,车椭圆还真没干过:至于加工中心和车削中心,就不用说了,肯定可以,它们都具备铣加工的功能。要说纯车能加工椭圆,只能期待高手出现了,除了研究一个椭圆指令

网友:
我在几年前在本论坛回答过类似的帖子! 现在好象找不着了?
车椭圆是可以的! 但是必须要有快速微动装置. 前些年国防工大做过类似的东西.
另外, 采用液压伺服阀也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不过由于使用量小, 现在也见不着了......
我已经5年以上没在干这种玩意了.....

网友(2009-06-08):
我曾经见过带附加轴的数控车,加工梅花形状的,椭圆应该行

网友:
我只看见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能做

网友:
没有见过,高手可以做的

网友:
本贴灌水
说实在的,不会做的再回此贴没什么意思。
顺便说一下,楼上的,不是高手不高手的问题,你给一个普通两轴数车,再高手他也加工不出来,虽然前面有人说,可以用偏心法似,但这并不实际也不经济,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
老大~
        这是数控铣的东西,好做啊~`
编个宏程序就OK了啊!
                    如果不宏程序的话,就用自动编程了

网友(2009-07-19):
数控 是可以车的啊 我以前做过的啊  用宏程序就可以了啊 他的走刀类似与G73

网友:
可以的,最好用宏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数控车的时候,由于其主轴是旋转的,刀具不旋转,如何才能走出椭圆呢,能给讲解下吗,我对此比较迷茫?

网友:
假如说车床转速非常的低,单想x轴可以来回走,只不过算数比较麻烦。刀具走的路线是不规则的,类似于手刺得形状,但还是有规律的。宏程序应该可以。

网友:
用车削中心可以加工,或者加工中心也可以

网友:
如果是用五坐标车,或是加工中心可以加工的。

网友:
觉得普通数控车要做出那样的零件,真是天方夜谈,大家觉得的?有时候我们遇到了不会的东西,都以为还有高人可以解决,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死结呢?!当然,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继续讨论,我也会关注的。

网友:
光是听说能加工,但没有正真见识过,就想见识一下!

网友(2010-10-21):
各位专家您们好:如附件所示图,用数控车能否加工,如果能,那加工的原理是什么?工件在本体上旋转,而刀具 ...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有台普车改数控,用广数GK980TDd系统。说明书中有程序能加工椭圆(指令像G2,G3。不过它是G6.2,G6.3)。我没用过,不知效果如何。那天有空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哪个只是轴向椭圆,你那个说明书我有

网友:
活塞的椭圆是用数控车床加工的,我知道,不过不是普通的数控车床,而是带磁电机的,通过程序来控制磁电机吸合,形成椭圆

网友:
用宏程式,很简单的啊

网友:
用宏程式写吧,根据数控加工原理走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