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在下刀的时候有很大的响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30):
剪板机在下刀的时候有很大的响声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间隙不对

网友:
油缸垫块要加油,打了油,问题立马解决!

网友:
这要看你是哪种类型的剪板机,声音出自哪个部位再做定论!

网友:
还是要望 闻  切  诊才能解决.

网友:
估计是液压问题吧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剪板机?

网友:
很有可能是油缸的问题,最好检查一下油缸内部

网友(2010-08-06):
如果液压油不足也会有很大响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