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驱动电压是什么意思,对步进电机的扭力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4-30):
最近准备改造数控,对步进电机驱动器不是很了解

是不是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比两相和五相的要好,好在哪里?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 在驱动电压上有很多规格,DC,AC,电压从24-220都不同,而且价格相差很多,同样的步进电机使用不同驱动电压的驱动器是不是保持转矩
不一样?最高转速是不是也不一样?

楼主:
在两个驱动器之间犹豫
驱动器A款:
特性:
※ 类似交流伺服控制原理,接近交流伺服特性
※ 通过步距角设定,完全可以取代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 有过流,欠压、过热等保护功能
※ 输入信号与TTL和COMS兼容,采用光耦隔离,大大降低了外部噪声干扰
※ 有在线改变步距角功能
※ 电机启动频率高
※ 几乎无步进电机常见的共振区和爬行区,运转噪声极低
电气规格:
说明最小值推荐值最大值优化值
供电电压VDC(3A)220220220根据匹配电机型号、工作状态选取电压值(详见电源说明表格)
输出电流(均值)A4-9
逻辑控制输入电流mA51030
步进脉冲响应频率KHz0-100

驱动器B款:
◆高性能、低价格
◆ 设有16档等角度恒力矩细分,最高分辨率51200步/转,使运转
平滑,分辨率提高
◆ 采用独特的控制电路,有效的降低了噪音,增加了转动平稳性
◆ 最高反应频率可达200Kpps
◆ 步进脉冲停止超过100ms时,线圈电流自动减半,减小了许多
场合的电机过热
◆ 双极恒流斩波方式,使得相同的电机可以输出更大的速度和功率
◆ 光电隔离信号输入/输出
◆ 驱动电流从1.6A/相到9.6A/相分16档可调
◆ 可以驱动任何8.0A相电流以下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 单电源输入,电压范围: AC220V

细分精度设定
单双脉冲模式设定
300
ON
ON
ON
ON
SW1

400
ON
ON
ON
OFF
ON
单脉冲模式重新上电后可重新设定细分数
500
ON
ON
OFF
ON
600
ON
ON
OFF
OFF
OFF
双脉冲模式重新上电后可重新设定细分数
800
ON
OFF
ON
ON
1000
ON
OFF
ON
OFF

1200
ON
OFF
OFF
ON

1600
ON
OFF
OFF
OFF

2000
OFF
ON
ON
ON

静态电流设定 SW2
2400
OFF
ON
ON
OFF
电流(A)

3200
OFF
ON
OFF
ON
1
ON
4000
OFF
ON
OFF
OFF
6400
OFF
OFF
ON
ON
1/2
OFF
12800
OFF
OFF
ON
OFF
25600
OFF
OFF
OFF
ON

51200
OFF
OFF
OFF
OFF

两台驱动器在性能方面有什么样的差异?

网友:
驽马 网友好!
.
1、步进电机与驱动器之间有一个匹配问题,如不匹配,就会出现其中之一发生过热的现象。
使用不当,不是电机过烧就是驱动器过热。所以步进电机一定要选用与之配套的专用驱动器。
.
2、所有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都必须由直流电源供电,只是有的驱动器将整流电源与驱动器做
成了一体,这样从外接线方面,看起来好象是由市电交流220供电罢了。
.
3、二相步进电机效率最高,实时都有一半的线圈绕组在工作。但步距角大,速度快,振动也相应的大些。
三相、五相步距角小,振动就小,运行也就平稳,速度、效率照比二相也就低些。
.4、……
.
syw  090505---07.27

楼主:
好的,谢谢开门造车前辈,好像二相的电机随着速度的提升扭力下降的比较大,准备用3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