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一般用什么材料,螺母和丝杠的材料一样么?

楼主(2009-04-30):
丝杠一般用什么材料,螺母和丝杠的材料一样么?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丝杆一般用40Gr

网友:
不一样,丝杠可以用45,40Cr,调制,螺母一般用合金铸件,比如铸造铝青铜

网友:
两者的材料不同,丝杠一般选用综合机械性能较好的材料,如45#调质、40Cr调质,而螺母一般选用材质较软(相对丝杠而言)但同时耐磨的材料,如铸铁或铜合金

网友:
GCr15    我公司

网友:
我公司的丝杆是GCr15,螺母是用20GrMo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