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轧机接轴的平衡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30):
目前,我厂新上一条厚板生产线。在试车期间,接轴平衡的压力波动较大,是否正常。其压力的调节是如何进行的,哪有高手指教?

网友(2009-06-11):
看看十字包是否配合间隙过大,另外最好校正一次动平衡,轴的动平衡往往是振动根源

网友:
我是代理德国CSN万向接轴的gj_wutejiang@163.com,如有需要可以给你关于接轴的资料

网友:
这个压力的提供是由氮气罐来稳压的,应该是调卸压阀的值来实现的,压力的不均来自于倾角的变化,以及摩擦的影响,转速及加速的影响,拖架油缸的伸缩量是不能调整的,靠自重平衡

网友:
厚板轧机主轴的转速不高,一般无动平衡的要求。估计是液压系统的自身有问题。油缸的平衡力一般略大于接轴的重量。

网友:
4楼版主分析的很到位,赞一个!

楼主(2009-07-18):
感谢各位的回复和指教,在此表示感谢。个人感觉,压力出现波动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在不断修正和调节压力的过程中,会造成主电机轴瓦油膜的变化(温度)及压力的变化。是否问题出在平衡点的位置不合适,请这方面的专家给与指点。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2009-09-08):
楼主最后说的很对,压力波动是正常的,但似乎和平衡点的位置关系不大。如果十字包磨损严重间隙很大(能听见异音)在接轴平衡处可能看到摆动现象了。

网友(2010-02-18):
压力波动是正常的,事实上一些较小的轧机都不用接轴平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