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桥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09-05-01):
请问岸桥的特点是什么?谢谢!

网友:
1.专用集装箱码头工艺模式
    中小型专用集装箱码头的特点是货种较为单一,集装箱运量较大,流向稳定,宜配备集装箱专用装卸设备。
    ——岸桥—轨道式场桥方式。船舶<->集装箱岸桥<->集卡<->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堆场<->货主。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整机性能良好,大车行走速度空载时比轮胎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快很多,可载箱时较长距离运行(轮胎式只能低速移动一个箱位),可靠性高,维护费用仅相当于轮胎式场桥的50%。在单机操作能耗方面,轨道式仅为轮胎式的50%~60%;在环保抗噪、自动化程度、堆场利用率、装卸能力等方面,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比轮胎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具有明显的优势,是装卸铁路车辆和实现堆场作业自动化最为理想的方式。但是,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基建投资大,机动性差,集装箱运量达不到一定的规模的情况下,成本较高。
    ——岸桥—轮胎式场桥方式。船舶<->集装箱岸桥<->集卡<->轮胎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堆场<->货主。这种工艺方案为岸桥—轮胎式场桥方案,是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方式,在国内外都是成熟工艺,具有装卸效率高的优点。此种方案适用于箱量较大、水位落差不大的专用集装箱码头或过渡型的多用途码头。但设备购置费用大,故障率较高,由于柴油机、液压系统、机械传动系统等均存在故障隐患,因此时常会对装卸作业产生影响,对日常维护的要求较高。集装箱岸桥自重达到650t左右,轮压达40t以上,因而码头造价费用也很高。对于现有大量的由件杂货码头改造成的中小型集装箱码头,往往受到码头前沿承载能力的限制,件杂货码头的容许轮压一般在25t以下。目前,为了适应中小港口的需求,国内已经开发出了一种经济型的轻型集装箱岸桥。这种岸桥自重轻、轮小,性能参数更适合中小型港口的需求。

网友(2009-06-20):
呵呵! 我们单位就是做 经济型的轻型集装箱岸桥 和 集装箱门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