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腕部设计能否避免诱起运动?

楼主(2009-05-01):
请教专业人士工业机器人腕部设计能否避免诱起运动 望指教

网友:
xiaohuilang 网友好!
.
“诱起运动”是个什么概念?
.
syw  090502---02.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T S轴均无运动时,锥齿轮26是不动的,当B轴运动时,锥齿轮27回绕齿轮26做回转运动,诱起手部的自转运动

网友:
B轴旋转,通过一系列齿轮传动,带动锥齿轮27旋转,有何不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前辈 B轴的作用是带动B2轴绕B1轴做运动   同时会影响的27轴的运动 S轴是带动27轴的传动轴 那么B轴的运动对27轴的影响怎么处理

网友:
还真没注意,把个齿轮系做的这么复杂,要实现什么样的传动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机械手的小臂 要实现三个自由度的传动 还有前辈 请教破译标准库怎么调用 是自带的 还是需要另外安装
多谢前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图纸上和在结构设计思考时某些地方是不会动的,是理想的;但是,加上磨擦力与克服磨擦力之后呢?可能情况完全不同。理想与现实永远存在着差距。

楼主:
8# 杨经保 做机械这行靠的是经验 这句话是真理啊 杨师傅您就是我的前辈 多谢指教

网友:
诱导运动由机械部分(齿轮部分)导致,那么从根本上,可不可以采取不会导致诱导运动的结构呢?比如说各个轴独立运动,有类似结构的机器人?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0-01-06):
杨哥说的不错

网友(2012-08-20):
完全看不懂

网友(2012-10-24):
所谓“诱起运动”应该就是“耦合运动”的意思。想避免耦合的办法就是前面有人说的,把6轴电机放到手腕那里。这样的缺点是:6轴电机必须比较小。
其实实际用下来,耦合并没有什么不方便。大部分机器人还是采用耦合的。

网友:
齿轮系做的这么复杂,要实现什么样的传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