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机器人结构的比较---请教

楼主(2009-05-01):
下图中两种机器人结构设计  第一种伺服电机在小臂内部 第二种三个黑色的应该是伺服电机
请问这两种设计方案哪个更好 优点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电机在小臂内部

楼主:
1# xiaohuilang 三个黑色的应该是伺服电机

网友:
xiaohuilang 网友好!
.
我认为,具体采用何种结构,应该以现场的具体工状而定。
2楼的机械手结构适用于喷漆、焊接。
3楼的机械手结构适用于需要大扭矩场合。
.
syw  090502---03.01

楼主:
多谢前辈指教
4# syw开门造车

网友(2009-07-15):
第一种的整体结构简单一些,现在多数机器人公司采用;第二种结构比较复杂;在喷涂及有相对要求的条件下才采用,当然成本及控制方式也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