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打开格式为IGES发生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01):
请问使用SolidWorks各位网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用SolidWorks打开格式类型为.IGES3D图,因为这种格式的3D图不可以编辑,不可以修改,不知为什么有些尺寸无法标注尺寸和查询尺寸,就算转为工程图也不行。有什么方法可以转为可编辑的?谢谢

网友:
你想模型都不可编辑了,标注的尺寸当然也就不可修改了,而且有些在原软件是圆弧拉伸的,出工程图可以标注,但变成了中间格式后,虽然你看着是圆弧面,但实际上是样条曲线面。
如果只想在工程图中标注,那你就手工添加线条,尽量逼真原线条,然后给手工标注的线条标注,麻烦死了。

楼主:
RE: 2楼

有试过用手工画,但曲线面,用手工画出来,再标注有很大的误差特别是圆弧。
有其它软件可代替?

网友(2013-12-04):
igs,stp文档是中性文档,一般软件是不可以对它进行编辑的,但UG和Solid Edge 的同步建模技术可以对其进行直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