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3B程序格式介绍

楼主(2009-05-01):
线切割3B程序格式介绍

线切割
数控线切割机床常用3B程序格式介绍
目前,我国数控线切割机床常用3B程序格式编程,其格式如表所示。
表——无间隙补偿的程序格式(三B型)
B   X   B   Y   B   J   G
分隔符号   X坐标值   分隔符号   Y坐标值   分隔符号   计数长度   计数方向   加工指令
1、分隔符号 B
因为X、Y、J均为数字,用分隔符号(B)将其隔开,以免混淆。
2、坐标值(X、Y)
  一般规定只输入坐标的绝对值,其单位为μm,μm以下应四舍五入。
  对于圆弧,坐标原点移至圆心,X、Y为圆弧起点的坐标值。
  对于直线(斜线),坐标原点移至直线起点,X、Y为终点坐标值。允许将X和Y的值按相同的比例放大或缩小。
  对于平行于X轴或Y轴的直线,即当X或Y为零时,X或Y值均可不写,但分隔符号必须保留。
3、计数方向G
  选取X方向进给总长度进行计数,称为计X,用Gx表示;选取Y方向进给总长度进行计数,称为计Y,用Gy表示。
(1)加工直线 :
  |Ye|>|Xe|时,取Gy;
Xe|>|Ye|时,取Gx;
  |Xe|=|Ye|时,取Gx或Gy均可。
(2)对于圆弧,若:
Xe|>|Ye|时,取Gy;
Ye|>|Xe|时,取Gx;
Xe|=|Ye|时,取Gx或Gy均可。
4、计数长度J
  计数长度是指被加工图形在计数方向上的投影长度(即绝对值)的总和,以μm为单位。
5、加工指令Z
  加工指令Z是用来表达被加工图形的形状、所在象限和加工方向等信息的。控制系统根据这些指令,正确选择偏差公式,进行偏差计算,控制工作台的进给方向,从而实现机床的自动化加工。
例:加工图所示圆弧,加工起点为A(-2,9),终点为B(9,-2),编制加工程序。
圆弧半径:R =9220μm
计数长度:JYAC=9000μm
YCD=9220μm
YDB=R-2000μm =7200μm
则JY= JYAC+ JYCD+ JYDB=(9000+9220+7220)μm =25440μm
其程序为:
B2000 B9000 B025440GyNR2
(没有办法,图传不上来,是一半径R =9220μm ,从第二象限到四象限的圆弧)
3B加工指令代码
线切削机床除了使用ISO代码外,还使用3B、4B、5B和EIA等,使用较多的是3B格式,慢走丝多采用4B格式。本节内容将主要介绍3B格式的指令编程。
一、    编程方法介绍
3B代码编程格式是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上最常用的程序格式,在该程序格式中无间隙补偿,但可通过机床的数控装置或一些自动编程软件,自动实现间隙补偿。具体格式见表。
3B程序格式表
B    X    B    Y    B    J    G    Z
分隔符号    X坐标值    分隔符号    Y坐标值    分隔符号    计数长度    计数方向    加工指令
其中:B—分隔符号,它的作用是将X、 Y、 J 数码分开来;
X、 Y—增量(相对)坐标值;
J—加工线段的计数长度;
G—加工线段的计数方向;
Z— 加工指令;
例如:B1000B2000B2000GYL2。
有的系统要求整个程序有一些辅助指令T84(工作液开)、T85(工作液关);T86(贮丝筒开)、T87(贮丝筒关);应有停机符M02(程序结束)。
1.    坐标系与坐标值X、Y的确定   平面坐标系是这样规定的:面对机床操作台,工作台平面为坐标系平面,左右方向这X轴,且右方向为正;前后方向为Y轴,前方为正。编程时,采用相对坐标系,即坐标系的原点随程序段的不同而变化。加工直线时,以该直线的起点为坐标系的原点,X、Y取该直线终点的坐标值;加工圆弧时,以该圆弧的圆心为坐标原点,X、Y取该圆弧起点的坐标值,单位为μm。坐标值的负号不写。
图3.67
2.    计数方向G的确定 不管加工圆弧还是直线,计数方向均按终点的位置来确定。加工直线时,终点靠近何轴,则计数方向取该轴;加工与坐标轴成45°角的线段时,计数方向取X轴、Y轴均可,记作:GX或GY,如图3.67a所示;加工圆弧时,终点靠近何轴,则计数方向取另一轴;加工圆弧的终点与坐标轴成45°角时,计数方向取X轴、Y轴均可,记作:GX或GY。如图3.67b所示。
3.    计数长度的确定 计数长度是在计数方向的基础上确定的。计数长度是被加工的直线或圆弧在计数方向坐标轴上的绝对值总和,其单位为μm。
例如:在图3.68a中所示中,加工直线OA时计数方向为X轴,计数长度为OB,数值等于A点的X坐标值;在图3.68b中加工半径为500的圆弧M N时,计数方向为X轴,计数长度为500×3=1500,即MN中三段圆弧在X轴上投影的绝对值总和。
图3.68
4.    加工指令Z的确定   加工直线有四种加工指令:L1、L2、L3、L4。如图3.69所示。当直线在第Ⅰ象限(包括X轴而不包括Y轴)时,加工指令记作L1;当处于第Ⅱ象限(包括Y轴而不包括X轴)时,记作L2;L3、L4依次类推。
  加工顺时针圆弧时有四种加工指令:SR1、SR2、SR3、SR4。如图3.70所示。当圆弧的起点在第Ⅰ象限(包括Y轴而不包括X轴)时,加工指令记作SR1;当处于第Ⅱ象限(包括X轴而不包括Y轴)时,记作SR2;SR3、SR4依次类推。
加工逆时针圆弧时有四种加工指令:NR1、NR2、NR3、NR4,如图3.70所示。当圆弧的起点在第Ⅰ象限(包括X轴而不包括Y轴)时,加工指令记作NR1;当处于第Ⅱ象限(包括Y轴而不包括X轴)时,记作NR2;NR3、NR4依次类推。
本文来自:大时代设计论坛 http://bbs.51proe.com
本文来自:大时代设计论坛 http://bbs.51proe.com

网友(2009-07-19):
不是加Z吧,是L吧???

网友(2010-01-01):
现在电脑编程很方便,有些人不会手工编程的
帮顶一下

网友(2013-01-10):
真不会手编

网友(2013-03-01):
开始不明白现在做这行开始明白代码的意思了

网友:
现在都是cad辅助编程了    手输3b程序都没几个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