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300MM的2MM的白口铁皮,弯制成三层的螺旋形态?

楼主(2009-05-01):
请问。如何将300MM的2MM的白口铁皮,弯制成三层的螺旋形态?谢谢

楼主:
没人指教啊。没有说清楚吧。我的意思是将宽度为300MM的白口铁皮。弯制成螺距相等的螺旋形状。要三个螺距以上的。用何简易方式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类似螺旋圆风管吗?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不是的。是和弹簧一样的。将铁皮代替钢丝螺旋绕制。有何好的方法?

网友:
最起码给个图啊

网友:
你好,谢谢回复。不是的。是和弹簧一样的。将铁皮代替钢丝螺旋绕制。有何好的方法?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楼主的图形,感觉原理是一致的。

网友:
你说的是否像一种卡钳里的弹璜吧?在一根圆管上按等螺距焊接治具,考虑反弹。圆管直径至少要小30MM!

网友:
如果是弹簧形的话,建意先折九十度直角,折边完成后再对角度压深,不过要先计算好折边长度,毕竟压深后有一定延展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