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模最佳的材料该用什么?

楼主(2009-05-01):
冲模最佳的材料该用什么~!强调下~硬度必须要强的~变形小.

网友:
Cr12 Cr12mov GD2000 6Crw2si M2 M7 9Crsi按你的产品.要求.次数等选用

网友:
冲模应该针对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合适的材料选择吧

网友:
冲模材料采用Cr12MoV、DC53、XW42、SKH-9,注意设计及制造精度,热处理工艺要好。
钱多的话用硬质合金。

网友:
不同的材料针对不同的产品需求和造价需求

网友(2009-06-03):
听说D2不错,韧性较Cr12MoV好2-3倍,耐磨性和它相当。没用过。

网友:
听说D2不错,韧性较Cr12MoV好2-3倍,耐磨性和它相当。不过没用过。

网友:
应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不能简单的说“最佳”!

网友:
最合适的就是最佳!

网友:
大萝卜说的对

网友:
要看老板的实际情况,和你要求模具的使用寿命来选择的,SKD11 SKH9 S136H这些都可以的

网友(2009-09-16):
这得看是什么模   塑料模   冷冲模   热冲模   挤压模    选材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