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有没有润滑作用?

楼主(2009-05-01):
上次一个供应商装水管(软的,插入宝塔接头的那种)
往管口涂些酒精然后插入接头。
请问有哪位知道,酒精是否真有润滑作用呐?

网友:
是不是为了消毒啊。。。

网友:
酒精那么大的挥发度,怎么会起到润滑作用呢?

网友:
酒精那么大的挥发度,怎么会起到润滑作用呢?
引用 网友A:

.
润物细无声 友好!
.
在楼主出的这道题中,酒精的确起到了润滑作用。
.
就如同“风”对小火是阻燃的,但对大火却是助燃的一样。
.
syw  090502---03.40

网友:
短时间润滑!

网友:
短时间过后,就变成增大阻力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应用酒精挥发,管收缩,这样管和接头就结合更紧密那!

网友(2009-07-20):
是液体应该都有润滑作用,只是粘度不同而已!比如说水,其粘度大约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