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缸当液压缸用是否可行?

楼主(2009-05-01):
压力是一样的,所以缸体的强度应该没问题,密封性问题应该也不大,不知道其它方面有什么障碍。请教各位

网友:
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不过主要看你的气缸当做液压缸是用来做什么的,负载很小,所需要的系统压力很小,而且行程不长,动作频率不高,用在机器不重要地方(影响安全千万不能用).我以前就用了几个气缸代替油缸,主要用来做了几个用来教学用试验台.

网友(2009-06-03):
气缸一般设计使用最高压力为16bar,拿气缸当液压缸用一不小心把压力打大了,那后果不敢想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