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用丝锥攻丝,通端不过---请教

楼主(2009-05-01):
在加工中心,用丝锥攻丝,通端不过,请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请高手帮忙

网友:
我给你有关丝锥加工方面的信息,burroff@yahoo.cn

网友:
怎么样的不过?Z设置多少?主轴转速和进给量?底孔多少?工件材质,工件厚度?要考虑的太多了

网友:
请把你加工时的各参数一并发上来才可以给你分析.

网友:
加点煤油试一下

网友:
是呀,把你具体情况说清楚呀,加工的螺纹大小,螺纹孔底径?转速进给?加工材料,用的丝锥

网友:
通规不过,建议检查底孔

网友:
检查底孔丝锥攻丝

网友(2009-09-14):
检查丝锥,丝锥OK,就是底孔问题了,例如不锈钢材料要M6的牙,底孔就要打到5.2毫米的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