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泵可以作为油箱的循环泵?

楼主(2009-05-01):
螺杆泵可以作为油箱的循环泵,其他还有什么泵可以作为油箱的循环泵使用?各有什么有缺点?谢谢回复!

网友:
根据油箱大小,和循环次数,齿轮泵和叶片泵也可以的。

网友:
摆线泵也可以

网友:
一般选用齿轮泵,抗污染能力强,价格便宜,非常合适

网友:
我们设备也用的齿轮泵!相对于其它泵它的优势更大一些!

网友:
齿轮泵噪声大了点,讲究点的地方可用叶片泵

网友(2017-10-27):
引用 网友A:

无法打开,是什么东东

网友:
一般用齿轮泵就可以了,抗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