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楼主(2009-05-01):
二、常见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

  1.泵不能启动或启动负荷大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原动机或电源不正常。处理方法是检查电源和原动机情况。
  (2)泵卡住。处理方法是用手盘动联轴器检查,必要时解体检查,消除动静部分故障。
  (3)填料压得太紧。处理方法是放松填料。
  (4)排出阀未关。处理方法是关闭排出阀,重新启动。
  (5)平衡管不通畅。处理方法是疏通平衡管。
  2.泵不排液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灌泵不足(或泵内气体未排完)。处理方法是重新灌泵。
  (2)泵转向不对。处理方法是检查旋转方向。
  (3)泵转速太低。处理方法是检查转速,提高转速。
  (4)滤网堵塞,底阀不灵。处理方法是检查滤网,消除杂物。
  (5)吸上高度太高,或吸液槽出现真空。处理方法是减低吸上高度;检查吸液槽压力。
  3.泵排液后中断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吸入管路漏气。处理方法是检查吸入侧管道连接处及填料函密封情况。
  (2)灌泵时吸入侧气体未排完。处理方法是要求重新灌泵。
  (3)吸入侧突然被异物堵住。处理方法是停泵处理异物。
  (4)吸入大量气体。处理方法是检查吸入口有否旋涡,淹没深度是否太浅。
  4.流量不足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同2.2,2.3。处理方法是采取相应措施。
  (2)系统静扬程增加。处理方法是检查液体高度和系统压力。
  (3)阻力损失增加。处理方法是检查管路及止逆阀等障碍。
  (4)壳体和叶轮耐磨环磨损过大。处理方法是更换或修理耐磨环及叶轮。
  (5)其他部位漏液。处理方法是检查轴封等部位。
  (6)泵叶轮堵塞、磨损、腐蚀。处理方法是清洗、检查、调换。
  5.扬程不够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同2.2的(1),(2),(3),(4),2.3的(1),2.4的(6)。处理方法是采取相应措施。
  (2)叶轮装反(双吸轮)。处理方法是检查叶轮。
  (3)液体密度、粘度与设计条件不符。处理方法是检查液体的物理性质。
  (4)操作时流量太大。处理方法是减少流量。
  6.运行中功耗大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叶轮与耐磨环、叶轮与壳有磨檫。处理方法是检查并修理。
  (2)同2.5的(4)项。处理方法是减少流量。
  (3)液体密度增加。处理方法是检查液体密度。
  (4)填料压得太紧或干磨擦。处理方法是放松填料,检查水封管。
  (5)轴承损坏。处理方法是检查修理或更换轴承。
(6)转速过高。处理方法是检查驱动机和电源。
  (7)泵轴弯曲。处理方法是矫正泵轴。
  (8)轴向力平衡装置失败。处理方法是检查平衡孔,回水管是否堵塞。
  (9)联轴器对中不良或轴向间隙太小。处理方法是检查对中情况和调整轴向间隙。
  7.泵振动或异常声响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同2.3的(4),2.6的(5),(7),(9)项。处理方法是采取相应措施。
  (2)振动频率为0~40%工作转速。过大的轴承间隙,轴瓦松动,油内有杂质,油质(粘度、温度)不良,因空气或工艺液体使油起泡,润滑不良,轴承损坏。处理方法是检查后,采取相应措施,如调整轴承间隙,清除油中杂质,更换新油。
  (3)振动频率为60%~100%工作转速。有关轴承问题同(2),或者是密封间隙过大,护圈松动,密封磨损。处理方法是检查、调整或更换密封。
  (4)振动频率为2倍工作转速。不对中,联轴器松动,密封装置摩擦,壳体变形,轴承损坏,支承共振,推力轴承损坏,轴弯曲,不良的配合。处理方法是检查,采取相应措施,修理、调整或更换。
  (5)振动频率为n倍工作转速。压力脉动,不对中心,壳体变形,密封摩擦,支座或基础共振,管路、机器共振,处理方法是同(4),加固基础或管路。
  (6)振动频率非常高。轴磨擦,密封、轴承、不精密、轴承抖动,不良的收缩配合等。处理方法同(4)。
  8.轴承发热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轴承瓦块刮研不合要求。处理方法是重新修理轴承瓦块或更换。
  (2)轴承间隙过小。处理方法是重新调整轴承间隙或刮研。
  (3)润滑油量不足,油质不良。处理方法是增加油量或更换润滑油。
  (4)轴承装配不良。处理方法是按要求检查轴承装配情况,消除不合要求因素。
  (5)冷却水断路。处理方法是检查、修理。
  (6)轴承磨损或松动。处理方法是修理轴承或报废。若松协,复紧有关螺栓。
  (7)泵轴弯曲。处理方法是矫正泵轴。
  (8)甩油环变形,甩油环不能转动,带不上油。处理方法是更新甩油环。
  (9)联轴器对中不良或轴向间隙太小。处理方法是检查对中情况和调整轴向间隙。
  9.轴封发热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填料压得太紧或磨擦。处理方法是放松填料,检查水封管。
  (2)水封圈与水封管错位。处理方法是重新检查对准。
  (3)冲洗、冷却不良。处理方法是检查冲洗冷却循环管。
  (4)机械密封有故障。处理方法是检查机械密封。
  10.转子窜动大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操作不当,运行工况远离泵的设计工况。处理方法:严格操作,使泵始终在设计工况附近运行。
  (2)平衡不通畅。处理方法是疏通平衡管。
  (3)平衡盘及平衡盘座材质不合要求。处理方法是更换材质符合要求的平衡盘及平衡盘座。
  11.发生水击
  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由于突然停电,造成系统压力波动,出现排出系统负压,溶于液体中的气泡逸出使泵或管道内存在气体。处理方法是将气体排净。
  (2)高压液柱由于突然停电迅猛倒灌,冲击在泵出口单向阀阀板上。处理方法是对泵的不合理排出系统的管道、管道附件的布置进行改造。
  (3)出口管道的阀门关闭过快。处理方法是慢慢关闭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