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食用油代替液压油吗?

楼主(2009-05-01):
能用食用油代替液压油吗?

网友:
即便是功能上能代替,还得考虑价格。

网友:
估计不行啊,首先纯度就保证不了。

网友:
食品液压系统中的液压油用的全是食用油

网友:
是不是真的,请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
用蓖麻油听说过,用在超高压领域,1000MPa,效果很好,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估计在需要粘度高,温度低的地方能用,粘度低的地方就不能用了

网友:
食品机械行业用的液压油基础油一般采用精制白矿油,添加剂选择上主要是无毒性的产品。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行的啊。

网友A:
我们这里有一个加工豆腐的工厂,所用的液压设备中的液压油是花生油。

网友(2009-06-03):
温度低了食用油不是会冻结吗?

网友(2010-01-10):
不对,有专门的食品级液压油。用色拉油、蓖麻油都有缺点。

网友(2011-03-22):
楼上的资料是美国瑞安勃的产品资料,我刚刚下了,2页纸,可以看看。谢谢12#!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不行的吧 不是一个性质的啊

网友:
液压油是利用液体压力能的液压系统使用的液压介质,应满足液压装置在工作温度下与启动温度下对液体粘度的要求,由于油的粘度变化直接与液压动作、传递效率和传递精度有关,还要求油的粘温性能和剪切安定性应满足不同用途所提出的各种需求。球磨机

网友(2011-04-21):
液压油就是液压系统传送压力用的润滑油。对于液压油来说,首先应满足液压装置在工作温度下与启动温度下对液体粘度的要求,由于油的粘度变化直接与液压动作、传递效率和传递精度有关,还要求油的粘温性能和剪切安定性应满足不同用途所提出的各种需求。
wfheqingh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1-05-24):
有些是可以的,这不是绝对的

网友(2011-08-05):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有一个加工豆腐的工厂,所用的液压设备中的液压油是花生油。

这是不行的,就油的成分也不一样啊。

网友:
不可以,食用油没有脱脂,容易乳化,堵塞元件

网友:
价格问题一定要比较一下

网友(2014-08-04):
不能,指标肯定达不到,有这方面问题可以推荐我们的合作单位:河北省电力研究院

网友:
好奇怪的想法,想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