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能否实现plc 控制?

楼主(2009-05-01):
电磁换向阀能否实现plc 控制?谢谢了

网友:
plc是可以用来控制电磁换向阀的,plc可以控制电磁换向阀(数字量),带模拟量模块的plc也可以控制比例阀(模拟量)
plc输入接电磁阀的通断电条件(形成开关,计数器,计时器,开关量等),输出直接接电磁阀(电压符合要求,一般是24v电压),

网友:
可以,可以直接控制,记得选型时注意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
得有继电器吧

网友:
plc可以得到按钮,开关,传感器等元件的信号,然后通过计算,输出信号控制接触器,电磁铁,指示灯的元件的工作。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用PLC控制可以把整个液压系统的逻辑功能做得很强大。

网友:
再加上传感器等液压元件,如压力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位置传感器等的配合,与PLC相配合使用,使电液结合吧算一种,控制比较方便。

网友:
当然可以了,一般PLC 控制电压有24V 110V 220V

网友:
这个东西很容易的,现在都是通过PLC控制的

网友(2009-06-12):
一般来说可以直接控制的,无需继电器过度,除非电压不同或者负载较大

网友(2009-08-18):
理论上是可以的,本人正坐阀的研发。

网友:
现在液压系统不用PLC控制的好像不常见吧

网友:
通过PLC很容易实现控制电磁阀的控制的

网友:
现在稍微大一点的液压系统(五六个以上的电磁阀)一般都是用PLC控制的吧,除非是那种非常简单的没有干涉没什么要求的才不用。一般用PLC驱动继电器,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实际上PLC也可以直接驱动电磁阀的,但是只样的使用成本会比较高,要是线圈烧了,会引起PLC跟着坏,这就不划算了,所以一般都是用继电器的。

网友:
电磁阀属于感应负载,按正常的做法是要加晶体管的,不过现在的PLC直接驱动一点问题也没有啦,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现在很多自动化机械都是通过PLC控制的

网友:
感觉不妥,就用数字阀

网友(2010-01-01):
技术上可行的,我见过这种装置!

网友:
我认为要看PLC有没有功率输出,有的话可以直接驱动,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可以用一些功率晶体管或是场效应管的开关作用,当然也可以用继电器。但是要有相应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