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些符号怎么编辑到cad中呢?

楼主(2009-05-02):
我查过好多的资料。可是就是没有我想要的。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比如这张图是编织图解,怎么才能把这上边的符号编辑到cad中呢?

网友:
看样子比较难,因为从画面看来没有规律可言
除非你牺牲一些东西,完全做到各个图案一样
那就阵列吧。。。。

楼主:
看样子比较难,因为从画面看来没有规律可言
除非你牺牲一些东西,完全做到各个图案一样
那就阵列吧。。。。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 “  阵列 ” 的相关教程或者是文字说明吗?

我要做的图片,基本都是这种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一件成品要100多个这样的图 还要组合。可以根据我的要求介绍下相关教程是最好了,先谢谢

网友:
楼主还是去买本书吧。。。。
学习就不要不舍得花钱,到网上只能获得只言片语的帮助
这些都是一些基础性的操作,等你到了一定程度,把常用图案做成“块”
可以随意调用,等你有了一定基础再来问,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再加几句题外话吧。
画图首要问题是看懂图,会分解。
如上图,基本图元是圆,直线通过一定得组合再复制才能达到那种效果。
所以说看懂图是前提,然后再分解,最后通过软件来实现。

网友:
用转换软件把它转换成DWG格式的

网友:
用CAD好象不太好画哈

网友:
导入CAD中,一笔一笔描

网友:
导入CAD中,描个大概,阵列,不能阵列的部分,再描!

网友:
按照楼上朋友的说法试画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