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的孔工具---请教

楼主(2009-05-02):
在用PROE孔工具的时候,做标准孔后会产生注视,怎样才能不显示或不产生注视呢?产生注视后,很难看清别的特征,使整个窗口特别乱。
- T2 n' ?( X  ~) U希望哪位大侠能教小弟一招,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好像是用层功能隐藏掉

网友:
试试把 工具--->环境 里面注释的勾选去掉。

楼主:
谢了,昨天看书的时候把问题解决了,【工具】——【环境】选项,在【环境】对话框中禁用【3D注释】复选框。

网友:
在显示里,设置3D不显示。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很准确哦,就是去掉3D注释哦

网友:
我还没学到这一步,长见识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