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注是怎么标的?

楼主(2009-05-02):
请教一下,这个标注是怎么标的,要求箭头在圆里面,知道的回一下帖,谢谢了

网友:
尺寸线外部水平
dim
toh
on
再标注拉到外面就可以了

楼主:
不行哦,箭头还是在圆外面

网友:
选取要修改的标注右键---标注文字位置---单独移动文字OK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同楼上,先选中标注,然后“右键---标注文字位置---单独移动文字”

网友:
看来我还是得多向你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说的有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