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234 WP91相当国内什么材料?

楼主(2009-05-02):
我这里有一张对照表,却找不出与之相对应的.

网友:
这个不是材料吧,是热处理吧。我是很确定。能不能把你的那个图纸上传一下。

楼主:
A234应当是美标材料吧!不过WP91是不是热处理?就不知道了?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
DIN标法兰中有没有要求焊接面倒角的规定?比如SO,PL,WN,等.如果强行倒角有没有什么弊端?
我知道国标是有倒角的规定.如:HG20594标准

网友:
好久没有来了,A234是美国标准的,但是是材料处理。你有图纸吗?发个给我。我上次遇到的是A235。我那是热处理。在美国材料中,没有见过你说的材料。在Materials项中会出现这样a234 wp61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