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控制问题:电机频繁的正反转---请教

楼主(2009-05-02):
我用的是 Shaphon 的SH-3F110M的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输送带的定长位移,
但今天一开机就出现电机频繁的正反转,而不是正确转动,
起初怀疑电机绕组短路,但更换另一个设备上的驱动器试是正常的
我把这个驱动器拆开没有发现什么损坏的元件(表面观察),因为没有相关资料电路图之类,
所以没有进一步测量.
后清理一下重新安装,电机不再反转,而是发出较大响声,振动着向前转动,位移不够,
扭矩很小.
而且停机时,转子很轻松就可以用手转动
请教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何在?
或是有SH-3F110M驱动器的相关资料,主要是电路图,能否给小弟发个?

网友:
根据 楼主的型号,应是三相混合步进电机驱动器.其有一路驱动单元出现故障,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单位维修.

楼主:
谢谢指教
新的正在购买中
如果能有个电路图之类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驱动器电路图我没有,附传个步进驱动简介和其他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路图供楼主参考。

楼主:
哈哈
太感谢啦
回去研究一下啊

网友(2009-08-21):
太好了,学习一下

网友:
哈哈,和我遇到的一样,当时我也查了好久,肯定是驱动坏了,不是一般问题,不好修啊,只能购新的.

网友(2010-03-01):
这个电机可以修,如需维修请联系15901192604 。胡小姐

网友(2011-03-07):
厉害,这些资料都哪来的啊?

网友:
我要下载声望不够.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