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怎么做齿轮 新手求助

楼主(2009-05-02):
各位前辈 麻烦请教一下用pro/e 怎么做齿轮 怎么操作 多谢

网友:
用标准件库做,或者手工画齿形,然后拉伸建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 [! T" v- A# {& T请教前辈标准库怎么用 新手 望指教 多谢

网友:
用参数建模做,前几天我做了一个 ,还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