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机械伤害的预防与急救

楼主(2009-05-02):
安全生产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一个“防”字,即防止事故发生。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要预防事故的发生,根本的方法是要消除设备、设施、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人的不安全行为,这是预防事故总的要求。

    一、机械设备导致事故的预防

    机械伤害主要有绞、碾、戳等类型,有些类型的事故许多都发生在机械设备上,造成断指、断臂甚至送命。也有因为机械设备原因导致爆炸、中毒等事故,如:辽阳市庆阳化工厂91年初发生的特大爆炸事故,就是由于硝酸加料设备阀门泄漏,造成7人死亡、13人重伤,因此在机械设备上采取安全措施是预防机械伤害事故发生的主要环节。

    1、设备结构设计合理,严格执行标准,把住设计关。在设计过程中,对操作者容易触及的可转动零、部件应尽可能封闭,对不能封闭的零、部件必须配置必要的安全防护装置;对运行中的生产设备或零、部件超过极限位置,应配置可靠的限位、限速装置和防坠落、防逆转装置;对电气线路要有防触电、防火警装置;对工艺过程中产生粉尘和有害气体或有害蒸汽的设备,应采用自动加料、自动卸料装置,并要有吸入、净化和排放装置;对有害物质的密闭系统,应避免跑、冒、滴、漏,必要时应配置检测报警装置;对生产剧毒物质的设备,应有渗漏应急救援措施等。

    关于机械设备安全防护装置的种类,主要有机械类、电子类、综合类三种,不论哪种类型,都必须注意两个原则:一是灵敏、可靠,确保安全;二是要方便操作,对危险性较大的设备,还要办“三同时”审批手续,同时还要注意制造过程中的产品质量,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规定等。总之,抓机械设备的安全,要从全过程、全方位入手,即从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检验和使用管理等都要达到安全要求。

    2、重点要抓设备传动系统事故预防。机械传动系统主要有:皮带轮、齿轮、飞轮、磨擦轮、传动链与链轮、轴、联轴器等,如果没有安全装置或装置不完善,就会发生机械伤害事故。

    机械设备主要传动系统的安全要求:

    (1)皮带轮:安装皮带轮要注意松紧程度,装得太紧,致使皮带拉断,装得太松会影响机器正常转动。对于皮带传动的防护有两种方法:一是用防护罩将皮带安全遮盖,二是便条栅档防护,使皮带在转动中避免人体与皮带轮的危险部位接触。

    (2)齿轮:在齿轮传动中最危险处是齿轮啮合部位,以及齿轮的轮辐间的空隙处,为了避免齿轮传动所发生的危险必须装有防护罩,并要将齿轮全部遮盖封闭。

    (3)链传动:链传动的危险部位是在链条进入链轮之处,在距离地面2m以内并露在机座以外的链条传动系统,均应装设防护罩。如链条传动装置在走道或工作地面上是空的,其下面必须有防护档板设备。

    (4)轴:所在凸出于轴面或是不平滑的附体,如:键、固定螺钉等,露头固定螺钉尤其有害,在生产中,有可能将人的衣服卷住,而发生伤害,因此,必须安装防护轴套。对于转动轴在离开地面高度2m以内,除置于机器内部外,其余露出部分必须全部加以遮盖,防护。

    (5)联轴器:转动轴的联轴器所发生的危险基本与轴相类似,但其严重程序比轴更大,因表面光洁度比轴差。安全的联轴器必须无凸出的不平整部分,螺栓头及螺母均应埋头在联轴器内,或者设计时将联轴器外径边缘大于螺栓紧固尺寸。总之联轴器在转动中,有可能发生危险的部位,都必须有档板罩盖等防护措施。

    机械设备传动系统,归纳起来就是一个“轮”,一根“轴”,轮和轴的安全装置必须要符合标准,达到安全可靠的目的。

    二、操作者自身导致事故的预防

    操作者不但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有关安全生产制度,还必须遵守各种机械设备所特定的规定,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比如操作旋转机床就不能戴手套。据上海市总工会对经委系统的三个工业局调配统计,由于操作旋转机床戴手套,一次造成截指二节以上的重伤事故一年共截指710节,联接起来可达170多米长;后果严重的断手臂,甚至死亡。因此,预防机械伤害事故,不但要研究机械设备导致事故的预防,同时也要研究操作者的安全行为,这就说明研究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就以上海市某行业对冲压设备伤害事故类型的分析情况来看:

    ① 领导违章指挥,随意调配非冲床工操作,造成事故占8%;

    ②操作者技术不熟练和缺乏安全知识造成事故占14%;

    ③设备缺陷发生在故障造成事故占15%;

    ④设备因无安全防护措施造成事故占13%;

    ⑤操作者贪图快速,打连冲,造成事故占36%;

    ⑥操作者发生操作失误造成事故占6%;

    ⑦有防护装置搁置不用造成事故占5%;

    ⑧其他事故占3%。

    根据该行业分析的八种事故类型比例,由于操作者的安全行为不符合规定造成事故的要占事故的69%,因此,对冲压设备事故的预防要从管理上着手,要落实整个管理系统的责任。首先要落实设备安全管理责任,冲压设备必须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各零部件结构要严密,要灵活、准确、可靠。建立定期检查维修和保养制度,防止因设备故障造成的“连冲”事故,并且要坚持每天的班前、班后对设备主要部位进行检查,作好必要记录。其次,要落实作业安全管理责任。要建立、健全冲床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对操作者进行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合格者即发给操作证,方可独立操作并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职责明确,赏罚严明。比如冲压模具,应指定专人管理,标明模具的安全性质,如“绿色”为安全级模,“黄色”为中等安全级模,“红色”为危险级模。并根据模具的安全性质,应生产工序卡上注明使用要求,采用何种安全措施,操作者严格执行。要做好模具使用前后的情况检查记录。

    三、事故继发损伤的预防

    机械外伤特别是手外伤发生时,直接损伤有时并不十分严重,但是由于伤后抢救处理不当,往往会加重损伤,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例如:某厂一工人的手被两个压纸滚筒挤入,工友将该机器倒转后取出伤肢,其结果是该手等于受到二次挤压伤。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立即停机后拆开两个滚筒连接部位或顶开后取出。又如:手指末节被挤压时,伤者甚至请工友帮助强力向外撕拉,结果本来是手指末节离断伤的程序,却变成将肌腱从前臂肌腹处撕脱使神经血管也造成长距离撕脱性损伤,引发修复治疗上的困难,所以应采用顶开挤压物件,取出伤肢的办法。如果挤压太严重,估计受伤部位已完全无修复希望,应截断该部位,而不要强行拖拉损伤近端。一旦前臂被绞入机器,助手们不可拖拉颈部和躯干,以免造成臂神经牵拉伤,而应抓紧上臂向外拉,对于尺骨和桡骨或肱骨发生骨折者,不可来回晃动肢体,以免骨折端刺伤临近组织和血管、神经,如被皮肤刺破,使闭合性骨折成为开放性骨折。

    厂方和医院紧密联系、紧密配合,做好急救工作。医务人员要了解常见的机械动能特点及致伤原因,如发生压砸伤时必须清楚机械设备与受伤肢体的距离,下落的速度,压力等。有的机械设备由于高速转动磨擦产生高温,有的加工产品,如控制细钢管等亦有较高的温度,发生的外伤除挤压等损伤外,常有程度不等的烫伤,需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医务人员接到机械伤害急诊受伤者,应先向厂方安全员了解伤情,必要时要到车间发生事故的实地观察有关机械设备和工人实际操作情况;厂方安全卫生人员也应了解医院对这些外伤的一般急诊处理常规,发生事故时 ,要陪同受伤者到医院向医生讲清受伤情况,有利于医务人员的抢救。发生较大出血事故,切不能用绳子做止血带。对于离断伤应初步知道那些可以再植,那些不能再植以及断端修整要求,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保留长度。

    做好机械伤害事故的预防工作,在整个安全生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必须采取有力的对策,一般预防原则是:

    ① 实行机械化、自动化操作;

    ② 装设安全装置;

    ③ 进行机械强度试验与电气绝缘检验;

    ④ 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和有计划地进行检修;

    ⑤ 作业环境的合理布置与整洁;

    ⑥ 劳动保护用品的正确使用;

    ⑦ 建立安全责任制和各种安全制度;

    ⑧特种设备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安全主管部门的规定。

网友:
机械安全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本质安全。所谓“本质安全”,就是无论如何使用及操作机械,都不会发生危险或事故,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防”与“治”才是安全的本质工作,作为机械安全也不例外。
作为机械设计工程师,我们在机械安全设计上的要求是“防”,把不安全的因素杜绝在机械交付前,这包括楼主介绍的集体伤害和工伤事故,还应包括人的健康的影响(指的是不构成职业病的影响)和环境的破坏。
1,在机械设计时遵循“GB/T 15706-2007机械安全-基本概念和设计通则"进行危险分析评估,以及根据相应的标准设定相应操作空间、肢体触及的危险距离及相应的防护罩、隔离栏栅等。这要求设计者了解相应的标准,分析自已正在设计的机械存在有何种危险。
2,国家共有103种职业病的名录,但对机械使用者或操作者来讲,很多健康的影响都没有列入其中,如长期站立操作形成的腰肌劳损,腕部、颈部的劳损等等。机械设计者要求对使用者的工作状态有一定的了解,如果你设计的机械要求操作者长时间保持一种身体姿态或要求手部脚部出力不合理或动作幅度不合理等等不符合人体工程要求,你的设计是不可取的。再者,你设计的机械排放出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如含铅的烟雾等,或者机械的噪音超过85db,或者人体接触的振动,等等的因素达不到要求,你的设计也是不可取的。
3,环境因素对机械的要求。设计者要了解国家及国际上通用的污染排放的要求及RoHS等等环保法规,要从环境因素的分析出发,了解机械所使用的原料和产生的成品及其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有些是机械不可能解决的,如工艺原因等是机械不能去解决的。了解了这些才能在机械设计时进行更多的分析与考虑,或摒弃或避免,从而选择对环境污染最小的设计方案。
我们知道,机械设计工程师要考虑的方方面面真是不少,但一个忽视了安全(Safety)、健康(Health)、环境(Environment)的机械设计工程师怎能是一个称职的机械设计工程师呢?

网友:
防护也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防护很重要。
作个比喻,当机器的噪声达到85dB(A)时以上时,必须要求在这样声级场中工作的工人戴耳塞,戴耳塞就是防护,当然防护只能是消极的措施,如果这个机器在设计时没有达到这个声级的噪声及保养中没有达到这个的声级,就没有必要进行防护了。

网友(2013-03-20):
安全很重要呀

网友:
安全文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