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料后变形---请教

楼主(2009-05-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怀疑翻边变形
四凸台与大翻边孔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网友:
多厚的料?
产品图加点尺寸吧

网友:
“梨梨”有问题的地方总能见到你,好人哪。
      楼主吧产品的照片发上来看的要更直观,表达的更清晰。如果只是最后落料产生了变形,不知你的冲子是四周同时冲切,还是斜切,可以考虑一下落料方法。

网友:
现在在慢慢的,冷静的看图纸
就是落料变形,因为变形角度大于180度
之前说翻边变形没注意变形方向问题,抱歉
把翻边的间隙调整一下
如果是打料杆打料就要调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2周年了啊,祝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最大的突包的问题。1.2的料厚,挤压后流动造成的.不知是不是能调整一下冲突包那一步的间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正好两周年

网友:
某些人跑题了,注意啊
之前也遇到过一个铁框变形的问题
被客户K的不行。。。
分析原因是在铁框上冲了一根细线,要求深度0.05
可是在中间就是会有变形,现在还没办法量测
调整了模具高度,客户上线OK,可我还是捏着一把汗,没办法管控的东西啊

网友:
深南  前辈是在说我吗?能说说楼主到底是哪一步出了问题么?期待您... ...

网友:
楼主!!我和你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产品图加点尺寸吧

网友:
深南大道 :
调整了模具高度----能不能详细点?
引用 网友C:

把冲压的高度调短了,冲压时力度不会那么大,变形相对来说会变小

网友:
有点道理,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可是这不是问题根本原因呀???

网友:
感觉是,虽然中间是拉包,但冲了大方孔,这种方式用落料,中间定会变形的,最好是用切边的方式开料,如果现有开的模具确实没法更改,建议顶料!
不知我这么说你是否明白

网友(2009-07-23):
你落料的时候,凹模的刃口有一定的长度,不是每冲一个产品,他立刻就从模具里掉出来,而是被吓一个产品顶出来,这样的话,中间的凸包最先顶到,而四周则还夹在凹模里,所以导致了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