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机械平面度如何检测?

楼主(2009-05-02):
请教各位专家:
有一直径3米至4米的环,环宽100-150mm,跳动量要求小于0.3。
如何检测平面度。

据说有大型机械平面度激光检测仪,如何使用?
通过在平面上放置50多个传感器后通过电脑分析采集的数据也可判定,具体如何操作?

还有其他方面的方法吗?

哪一种经济实惠,使用效率高?

请专家们指点!

谢谢!

网友:
激光测平仪放置传感器在平面上,来测量平面度,这设备很贵,操作也很麻烦,建议你使用电子水平仪组

网友:
用打表法可以测量,简单实用性强!

网友:
有激光干涉仪吗?

网友:
用打表法可以测量,简单实用性强

这个方法根本不适合这类大型零件,打表需要一个3-4米的基准平台,还要考虑吊装,效率和经济一点不高

网友:
你是怎样加工出来的,看你的工艺能不能保证,可以考虑在机床上测量啊

楼主:
感谢各位专家的指点!
机床上检测是可行的,但考虑到批量较大,上一次机床需RMB2000-3000,如上10次则需2-3万,检测一次时间:起吊及校正需0.5-1.5小时,降低了机床的使用率,造成机床浪费,故认为如不考虑昂贵的平面度激光检测仪,不知电子水平仪组价格如何?使用方法是怎样?能否推荐几个性价比较好的型号?

网友:
有专门的测量空间吗?如果有可以自己制作一台专用检具,具体技术细节要参考零件详细资料。

网友:
瑞士Wyler电子水平仪可行,但需要专门的环类测量软件

网友:
大型零件测平面度摆放有什么要求

网友:
在平面上拉细钢丝绷紧,检查与被测表面的间隙。

网友:
要不做一个弓,4米多长紧绷,像弹棉花那种,用塞尺塞。

网友:
水平仪就搞定了

网友:
传统检测工具之水平仪速度太慢,影响工作效率
可以联系dfc@phetech.com
为你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环状零件用水平仪没法操作
 13# zhangzhou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