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吊,为什么当配重块不动时,物体在移动而臂却没有倾斜现象?

楼主(2009-05-02):
有谁知道塔吊的原理。最好有示意图。
为什么当配重块不动时,物体在移动而臂却没有倾斜现象。

网友:
根据力学的杠杆原理,配重块主要是来平衡吊臂的,而吊物是限定在一个重量内的,相对于配重块和吊臂可以粗略不计。

网友(2009-06-01):
答复

吊臂和配重块的平衡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也就是说支撑塔吊的支撑必须承受一定得转矩才能使整个系统的转矩平衡。并不是仅仅靠配重块塔吊吊臂就达到整个系统的转矩平衡,而且塔吊基支撑能承受的转矩决定了塔吊的起吊能力。

网友(2009-08-23):
你应该知道我们常用的秤吧,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2009-09-22):
强盗抢多了叫数额巨大得枪毙,医生钱抢多了称贡献突出受表彰ohovyaonerng 碧桂园 碧桂园 碧桂园 碧桂园 杨国强 杨国强 杨惠妍 杨惠妍 coh cov shaiya aion power leveling 手机对讲 集群通信

网友(2010-01-20):
不工作时吊臂和配重块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塔基支撑吊臂的同时还平衡配重块多余的转矩来保证整个系统的转矩平衡。吊物时,重力产生的转矩首先来平衡配重块,物体的重量在塔吊起重范围内时,物体移动吊臂不倾斜。

网友(2011-03-01):
能不能画出示意图,图文并茂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