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加工一种硬度很高的日本进口sus303---请教

楼主(2009-05-02):
近期加工一种硬度很高的日本进口sus303(??不知是不是料不对)攻丝m5深20mm。以往加工十分容易没有任何问题,但这批材料攻不进去。底孔4.4mm4.3mm
日本yamawa HSS 前倾角,螺旋丝锥。s 70  f0.8,不锈钢专用切削油。

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怎样区分所购材料的型号?

网友:
是不是加工中产生硬化造成的

网友:
楼主:可能是你材料问题,你试试分头攻二攻攻丝。

网友:
303很硬吗?个人认为还好的么,加工性能应该还算不错的。303一般不带磁性(可以带,不过很少有带)。自己拿磁铁可以先鉴别是不是不锈钢,然后看看比重听声音。303的声音闷点。其他要具体看就要金相查看或者用不锈钢试剂测试了。

网友:
我买的SUS303放在车间里,  也就一周的时间,生锈了.都过了两周多了,材料供应商还是不解决.

不锈钢也生锈,让我长见识了.
朋友们,以后小心点. 我们是弱势群体哦. 打官司划不来, 协商又搞不定.

网友:
怎样区分所购材料的型号?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很普通的不锈钢,可以使用不锈钢检测药水测下含镍量或去打光谱。

楼主:
加工硬化应该不会,底孔加工时控制了线速度,而且干,湿都试验过了。

大一点的牙孔可以加工比如m10 m12.是不是刀具的问题呀。

二次攻丝可以在机器上加工吗?

网友:
材料问题!我公司常用303,有时就遇到与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5# sjkabc 不锈钢也有能生锈的牌号,关键是合金的成分和含量。303是不会生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