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极限偏差时,在多行文字命令中不能用堆叠这一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02):
标注极限偏差时,在多行文字命令中不能用堆叠这一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呀,自已顶下

网友:
要将需堆叠的文字选中,堆叠命定才可用。
如:φ30+0.12^+0.09

网友:
楼主说的是那个软件里的?

网友:
必须先选中才能使用叠加功能!

网友:
先选中才能使用叠加功能!